如何调试一个电源的反馈补偿网络(特指:Type 3 的补偿网网络)?

楼主(2017-03-07):
工作了10年,一直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过电源以及类似控制系统的反馈网络。 看了很多的资料,都是需要先对系统的开环增益有了解了之后才能深入计算相关的参数,但是实际工作中,往往都已经组成了闭环系统了,现在想问的是,各位搞电源设计的大神,有没有特别实用的技巧来解决一个闭环系统的稳定问题?

我希望是有没有啥定性的方法, 比如调节R1*C2的乘积,就可以让系统的响应变慢,变快等等。。。

楼主:
这些理论我都有所了解。 问题是怎么在一个闭环系统里调试呢?

网友A:
具体也搞不懂 都是靠经验来调试

楼主:
问题就是这个经验,有没有谁愿意略微分享一下呢?

网友B(2017-04-14):
我也好想知道,最近在马上要调一个叫非隔离正负输出升压式变换器  的开关电源

网友B:
里面就有电压反馈,电流反馈

网友C:
大信号闭环,小信号高频开环的测试方法,可以参考下,可以测出开环特性。或者在反相端加小信号小流(必须以电流形式加到反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