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LC谐振的虚功率

楼主(2017-03-07):
lc滤波器上虚功功率太高,仿真可达到50KW,哪位大侠给说下如何降低LC谐振的虚功率。

网友A:
“虚功率”没有了,还能滤波吗?

楼主:
回复二楼:
虚功率也太高了,这个可能会吸收电源的功率,造成非常大的功率浪费

楼主:
回复三楼,阻抗匹配的方式指的是什么?这个虚功过高,相位角可能更接近90度。如果能降低相位角可能会减小虚功功率。其实虚功和实功相等就可以接受,也就是功率因数cos(π/4)。

楼主:
回复六楼:
我这个是用在电源上的低通和带通滤波器。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8楼:
我就是想知道这么高的虚功率对设备有哪些影响?比如电感线圈会不会被烧掉,而且电容两端的电流也很大,估计对设备不会有好影响。所以到底如何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降低LC的虚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给推薦电源版的@不亦心。不过最近他忙著泡妞,不知道有沒有空。

小二积分不够,不能发信,大侠可以给他发个信吗?我们一起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提问內容写清楚,并且附上电路及元件参数,重新在电源版发帖,自然会有人来参与。否則像目前的描述, ...

谢谢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