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差分线加磁珠还是共模电感?

楼主(2017-03-07):
如usb,lvds,hdmi ,加哪个emc性能更好?请解释原因

网友:
同问,还有LVDS信号走线束出来要怎么过EMC和ESD

网友A:
肯定是磁珠啊

网友B:
磁珠滤差模,共模电感滤共模

网友C:
共模电感,因为要平衡....

楼主:
各有各的看法,2个都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看法,2个都加吧

二者的物理机理不同,磁珠是电磁能转化成热能,电感是滤波。能量没有消耗。高频对共模电感(实际的)分布参数影响很大。分布电容足够让高频直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不加,可以吗?

最好输入端加个TVS或ESD,后面加碰珠。一个疏一个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磁珠滤差模,共模电感滤共模

说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F:
共模电感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差模用磁珠,

网友H:
高速差分信号应该重点滤除共模,应该加共模电感。 加磁珠无法滤共模,还可能会导致信号质量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