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进入恒流区后,导电沟道已经夹断,为啥还有电流

楼主(2017-03-07):
导电沟道已被夹断,为何还有电流流过?

网友A:
全夹断是没有电流,不是全夹断的,近D极的电流叫漂移电流,电埸的作用,类似于BJT的集电区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夹断是没有电流,不是全夹断的,近D极的电流叫漂移电流,电埸的作用,类似于BJT的集电区的作用。 ...

你指的是PN结的漂移作用吗,可是这种漂移只是在PN结反偏时才产生,MOS管进入恒流区时如果吧漏极耗尽层导电沟道视为一个PN结的话,这个PN结不一定反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PN结的漂移作用吗,可是这种漂移只是在PN结反偏时才产生,MOS管进入恒流区时如果吧漏极耗尽层导电 ...

不一定要PN结才形成电埸,耗尽层是正电荷的,电埸E是D指向S,N型半导体是电子作为多子,吸引到D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PN结才形成电埸,耗尽层是正电荷的,电埸E是D指向S,N型半导体是电子作为多子,吸引到D区的。 ...

没听懂,为啥耗尽层是正电荷?你的意思是有一个从D指向S的电场,吸引沟道中的电子漂移到D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听懂,为啥耗尽层是正电荷?你的意思是有一个从D指向S的电场,吸引沟道中的电子漂移到D区吗 ...

是,针对NMOS而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针对NMOS而说。

我说的也是NMOS,NMOS导电沟道是电子,为啥说耗尽层是正电荷?还有虽然有VDS电场方向是D到S,可是还有个栅极电压啊,沟道上各点的电压是VGS-VDS,这个值完全有可能大于D点电压,怎么能确保D点一定是高电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也是NMOS,NMOS导电沟道是电子,为啥说耗尽层是正电荷?还有虽然有VDS电场方向是D到S,可是还有个栅 ...

你可以看看夹断的形状就明白,越近D,夹断越完全,VDG+VGS>=VTH才会发生夹断.以N沟道的FET为明了,增强型的MOS有一个反型层不好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夹断的形状就明白,越近D,夹断越完全,VDG+VGS>=VTH才会发生夹断. ...

那也不对啊,比如开启电压是VTH=2V,
VGS=2.1V>VTH  VDS=0.2V 此时VGS-VDS=1.9V<VTH 此时管子夹断,那此时D区电压是0.2V,夹断区电压是1.9V电场方向并不是从D指向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夹断的形状就明白,越近D,夹断越完全,VDG+VGS>=VTH才会发生夹断.以N沟道的FET为明了,增强型的M ...

那也不对啊,比如开启电压是VTH=2V,
VGS=2.1V>VTH  VDS=0.2V 此时VGS-VDS=1.9V<VTH 此时管子夹断,那此时D区电压是0.2V,夹断区电压是1.9V电场方向并不是从D指向S啊

网友B:
正因为沟道夹断才进入恒流区。虽然夹断,此时的电流是因为DS之间强大的电场硬把载流子拉出来通流的。夹断产生的原因就是DS之间的高压。

网友C:
扯半天扯不清楚,

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夹断,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啊,学FET都会碰到的,(不喜欢琢磨的当然碰不到了!)

当年用老康的模电书,这个饱和区夹断,足足耗了半小时,就是反复研读书上的说明,写啊,画啊,,,,到最后是迷迷糊糊,似懂非懂。。。

几年后,学集成电路设计,再次碰到这个问题,认识才又深入一点!

一般教材之所以模糊处理,原因是作者也不一定懂!自然也说不清!
这个电流传导机理非常复杂,即便是用教材上那个近似模型,专业的半导体物理书籍,在这块也只敢处理源端,避免处理漏端!
而MOSt的伏安特性的推导,更是滑头,他是推导过线性区后,直接把VDS=VG-VT代入,立马得到平方率模型了。说高于这个VDSsat就饱和,ID不变了。。。

总之,推导过程不严格,基本是先知道结果,再凑答案!

网友C:
饱和的沟道,就像个奶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沟道夹断才进入恒流区。虽然夹断,此时的电流是因为DS之间强大的电场硬把载流子拉出来通流的。夹断产 ...

DS间的电压虽然是D指向S的,但是还有栅极电压啊,加上栅极电压后各点的电势就是VGS-VDS,不能保证D点一定是高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啊,学FET都会碰到的,(不喜欢琢磨的当然碰不到了!)

当年用老康的模电书,这个饱和区夹断, ...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A:
FET从工艺上没有分D,S极的,只要外部VD》vs就有分了。对N-fet,电位高的就是D,低的就是S极。只要-VGS足够高,就没有电流了.看NFET的输入线,ID---VGS,此时,VDS多少高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T从工艺上没有分D,S极的,只要外部VD》vs就有分了。对N-fet,电位高的就是D,低的就是S极。只要-VGS足够高, ...

还是不大懂,方便留个QQ吗,私聊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啊,学FET都会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T从工艺上没有分D,S极的,只要外部VD》vs就有分了。对N-fet,电位高的就是D,低的就是S极。只要-VGS足够高, ...

如果没有DS之分,为何体二极管都是由S指向D(N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DS间的电压虽然是D指向S的,但是还有栅极电压啊,加上栅极电压后各点的电势就是VGS-VDS,不能保证D点一定 ...

以NMOS为例。沟道产生的厚度取决于gate脚和沟道之间的电势差,DS之间都是一整条沟道,你在DS之间加电压,显然Vgd<Vgs,D极的沟道窄于S极的,当VGD不产生反型沟道时,说明D极的电势大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夹断,但是这个夹断的长度很短。(比如电阻的大小除了横截面还有其长度,夹断类似横截面关了,但是长度非常短),短短的长度需要承受DS之间强大的电压差(强大都是相对来说),所以不得不击穿,里面的载流子硬被电场拉出来(漂移),依然有大电流,而且此时的DS的电压基本全落在夹断区的那一小段长度上。其实Vgs<Vth,也是夹断,只是夹断的长度非常长,你依然可以被击穿,需要DS之间电压足够大。
我个人认为:NMOS的DS理论上没区别,但是工艺上喜欢把P和其中一个N井连在一起就形成一个S极,也形成了体二极管,和传输门的FET不一样。
个人理解,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