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知道SH79F328大概的价格

楼主(2017-03-08):
第一次接触中颖的单片机,使用到lcd和触摸按键,选择型号SH79F328,谁知道1K的量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A(2017-04-27):
你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价格和技术支持都OK的!

网友B:
我们锦锐这边有触摸按键和LCD驱动型的单片机,技术支持到位,可以联系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