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3-08):
如图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作为输入,频率是1kHz,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将正弦波负半周期的信号变为正,但是实际的输出却是如图所示,其FFT除了1kHz的频率外,还有很多高次的谐波,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zyj9490 @戈卫东 请前辈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把你的精密整流电路图发出来,把参数标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精密整流电路图发出来,把参数标清楚,

发忘了,现在已补上,请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忘了,现在已补上,请帮忙看看

OP-37不允许在单位增益下工作,换其它型号运放。

手头有op07,lm358,opa2604,还有个opa350,或者有没有合适的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37不允许在单位增益下工作,换其它型号运放。

就换运放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换运放就可以了吗

OP07试下。示波器相位有没有反相模式。量测下二个反相端是否是地电位。这样可判断是否是闭环工作。

就是说测运放反相端看看是不是“虚地”,以此判断运放是否在工作是吗

网友C:
信号源是否有直流电平输出,是否标准的正弦波。

信号源是标准的正弦波,用示波器看过

网友C:
可能是开环了,二极管没有装反吧。

二极管没有装反,我回头看看把运放换一下会不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试下。示波器相位有没有反相模式。量测下二个反相端是否是地电位。这样可判断是否是闭环工作。 ...

运放用可以op37,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频率较低(1kHz)时,输出的整流波形是正常的,如下面的图
但是频率较高(十几千赫兹)的时候,输出波形依然有小于零的部分,其FFT如下面的图,请帮忙看看

这是精密整流电路的内伤。选用结电容小、延时小二极管和SR、GBW参数大的运放改善。

楼主:
@zyj9490 @戈卫东@manbo789  @maychang 打扰了,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楼主:
这个频率下,仿真的时候输出波形的正常的整流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用可以op37,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频率较低(1kHz)时,输出的整流波形是正常的,如下面的图
但是频 ...

你换过肖特基管试下,有可能CAPTZS说的,二极管转换时间不够短造成,短时开环,下降的峰值出现时,是否是输入信号从负半波到正半波零点时吗?应是二极管开关态转换不过快造成,应是从扩散电埸消失到耗尽电埸建立这段时间还是从耗尽电埸消失到扩散电埸建立,最好用输入信号同步检测下。用超快速二极管,是否有改良。

网友C:
在同频率下,降低幅值下冲是否有改良,有可能SR不够,如无,则是二极管开关转换造成。

是运放的SR吗,op37的SR为17V/μs,算高速的了,应该是二极管速度不够造成的,那么要更换二极管的话,应该选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如果不更换二极管,可以将所有电阻的阻值同时减小,比如减小到原来的1/10~1/20,

你是说电阻的噪声引起的吗,但是从这个波形来看,这个下冲并不是在整个周期都存在啊

网友A:
我不是说原因是电阻的噪声引起,

你说1kHz波形可以,10几kHz波形不行,上面很多人都分析认为二极管不够快,那么加速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换二极管,还有一种是减小电阻,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同频率下,降低幅值下冲是否有改良,有可能SR不够,如无,则是二极管开关转换造成。 ...

5814,ss14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仔細看10楼波形,在1kHz时候每半周就已經出现高低差。

确实有一点,但是这个高低差还在允许的范围,频率越高的话这个偏差就越来越明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放用可以op37,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频率较低(1kHz)时,输出的整流波形是正常的,如下面的图
但是频 ...

调了好几次了,看换了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了好几次了,看换了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把幅度小点,下坠的峰值没有改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仔細看10楼波形,在1kHz时候每半周就已經出现高低差。

肯定有,但为何跟频率高低大有关糸呢?这个因果想过了吗?频率高低对电阻间的差移不大。

网友E:
             为什么说,失真是精密整流的内伤?
   精密整流靠运放放大输出,信号过0上升时,运放不可能垂直上升到二极管的压降;等到电压能够通过,二极管也不可能实时传输,延时造成输出与输入信号错开失真。运放输出端电压一旦下降小于二极管压降,信号本应该在0轴,但是延时不但造成失真,而且二极管的结电容放电,信号就过冲。这种失真是有生俱来的,当频率低时,被忽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幅度小点,下坠的峰值没有改好吗?

幅值变小没有改善,相反变大之后,下冲的部分相对来说变小了,信噪比有所提高;手头有5819,也就是您说的ss14,但是我看该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比4148长很多啊,几乎是1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幅值变小没有改善,相反变大之后,下冲的部分相对来说变小了,信噪比有所提高;手头有5819,也就是您说的 ...

SS14是肖特基管,不可能吧.或者选个PI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说,失真是精密整流的内伤?
   精密整流靠运放放大输出,信号过0上升时,运放不可能垂 ...

您说的这种失真,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运放输出变化在摸个范围内与二极管导通与否是不能同步的,当二极管转换速度较快的时候,这种失真就会被忽略,反之,如果二极管恢复时间较慢,那么这种失真就会表现为当Ui小于零时,Uo就会短暂的出现Ui大于零的时候的现象。
所以,要改善这种现象,需要更换更快的二极管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E:
何止二极管,10楼的点评都讲了。如果不嫌弃,见本版:
精密整流为何会失真?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好的,我会详细看看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只用在数十kHz之內,记得最近也有一个精密整流的帖子,用1N4148再高一些频率也不成问题,而且目前楼 ...

更换运放的话您有没有推荐的,我这边接触的少,如果有的话,请您推荐一下;另外,我发现输入信号幅度变化之后,输出的下冲相对就比较小了,不知道这样来“淹没”这个下冲值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14是肖特基管,不可能吧.或者选个PIN管.

如king5555所说,1n4148整流频率可以有几十kHz,我的电路在1khz就开始有这种现象,可能是运放SR不够造成的,所以您能不能推荐一下高SR的运放;另外,我发现幅值变大之后,输出的下冲相对就会变小,那么,我能不能通过增大幅值的方式将这种下冲“淹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king5555所说,1n4148整流频率可以有几十kHz,我的电路在1khz就开始有这种现象,可能是运放SR不够造成 ...

可以的。难道是漏电流及偏置电流造成的吗?找漏电流小的二极管试下。检波管糸列的,或PIN管,频率越高越好.工作频率高的检波管.

网友F(2017-09-12):
@刘一高 请问你的电路最终调试好了吗?能给展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