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SN74LVC8T245】关于TI的电平转换芯片SN74LVC8T245

楼主(2017-03-08):
这块芯片的数据手册我有一点不懂的地方,我现在需要使用这款芯片进行1.8V<---->3.3V转换,但,如下图,这芯片的数据手册,图一的说明感觉对于1.8V的输入参考电压,A port 的输入高电平最低可以为1.8*0.65=1.17V,而手册后面却说A port所需要的输入转换电压要在1.65-5.5V范围内,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我要输入的1.8V电平的高点平最低为1.35V,而按照下面的来就不行了,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求解

楼主:
另外我看到了ADI公司的一款芯片ADG3308输入电压在1.15--5.5V范围内,感觉可以,上网查了价格,13块RMB。。。这对于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说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啊

网友A:
The A port is able to accept I/O voltages ranging from 1.65 V to 5.5 V,
人家并没说这是“高电平”的范围,是你自己预设的;
1.35v不在这个范围,那么低电平更不在这个范围了。

所以,这完全是理解问题。1.65 ~ 5.5v 是指供电范围,不是端口电压值的范围。
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A port is able to accept I/O voltages ranging from 1.65 V to 5.5 V,
人家并没说这是“高电平”的 ...

原来如此,看来是我理解问题,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