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烧录的程序必须是连续的吗?

楼主(2017-03-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BIN文件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如果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bin文件,即使分散在多个位置也不影响程序执行的。
如果是自己合成的,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C:
这个代码编译的时候有问题吧

网友C:
你使用机器代码直接跳转执行。

网友D:
就是连续的地址存储flash。

网友D:
bin文件肯定是连续的。

网友E:
程序肯定都是连续的,分开的程序什么用

网友E:
把flash数据存储到其他位置。

网友F:
程序还能分段保存?

网友F:
楼主你的数据为什么不分开保存,而要分开程序呢?

网友G:
程序连续存储才能读取方便

网友G:
你的bin文件烧写都是连续地址的。

网友:
bin文件是连续的

网友F:
如果是作为程序存储,不要这样断断续续烧写。

网友F:
可以整合数据试试。

网友H:
可以是不连续的,,不过需要引导地址的

网友H:
指针会根据得到的地址指向所指的数据去进行运行的

网友I:
正常来说时候连续烧写的。

网友I:
你的BootLoader读取的时候能够跳跃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