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量子力学》之“一日游”....

楼主(2017-03-08):
《量子力学》作为《固体物理》以及《半导体物理》之基础,应该是要有所了解的。大学本科普通物理中的近代物理部分通常也会给出一些简单的介绍。

这里,将单刀直入,从基本的《量子力学》公设薛定谔方程入手,窥其一斑。

楼主:
先给出薛定谔方程:

网友A:
一日游,这才连车还没上

楼主:
此方程显然是个偏微分方程,且注意其引入了虚数

薛定谔方程的地位,等同于经典力学中的牛顿方程!

楼主:
一)考虑无势场的情况(U=0)

楼主:
显然,有如下解:

楼主:
由于有下列关系:

可得如下结果:

楼主:
上面就是自由粒子的“波函数”。注意其能量E和动量p都不是离散的

楼主:
二)一维谐振子

楼主:
《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方程初看起来没什么复杂,其实就算是如此简单的一维谐振子的解,都很复杂了。下面给个图看看:

楼主:
显然,一维谐振子的能量是分裂的。且注意其有个零点能。

其实,能量分裂机理很简单,在一个谐振腔内,波长(或频率)必然是分裂离散的!

楼主:
关于谐振子,再看个n=10的图:

这就有点接近经典谐振子了。

网友B:
这个话题,俺有兴趣!当然是非专业的,学半导体物理时学的。

越学,越感觉匪夷所思!!!!亚原子世界非常神奇!!!

例如,讲薛定谔必讲势井!无限深矩形势井的波函数是个正弦sin kx! k=pi/井宽!
问题:t=0时,外力让井宽瞬间增大2倍,能量是如何变化传递的???

网友B:
领导催着要交表,等今晚上或明天有空,再来陪你玩!
最好准备好晕车药!

楼主:
前面,给了两个例子。下面看一个目前为止得到最漂亮解析解的实际例子——氢原子。

楼主:
三)氢原子(库伦势)

氢原子是个二体模型,通过一定的等效变换可以得到一个库伦势下的单体模型。

虽然库伦势看起来很简单,但从前面的谐振子便可知其绝非是个简单问题,况且还是个三维问题。

楼主:
这里,仅给出氢原子的能级:

楼主:
关于氢原子中电子的波函数,各位可以自己翻书查阅。说实在,杨振宁当初面试时也仅记住了最低的几个能级的波函数。

楼主:
不给出波函数,但相关的量子数还得给出,见下式:

这分别是角动量和磁量子数。加上前面给的n——主量子数,这里一共涉及到三个量子数。

楼主:
显然,氢原子体系内与能量有关的仅是主量子数n。而氢原子中的电子之状态由上面所说的三个量子数确定。

那么,必然存在具有相同能量的不同状态。此类状态称为简并态

某一能量下的不同简并态数称为简并度,见下式:

楼主:
各位可能有个疑问,电子自旋到哪里去了?

那涉及到泡利矩阵,相关的方程有所不同,这里就不说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加上电子自旋自由度,那么一共就有四个量子数确定某一个态。

网友C:
大师,弄个开关电源的帖子吧。

楼主:
电子是个典型的费米子,任何原子都是个满足泡利不相容原理的体系,虽然其结构比氢原子要复杂的多。

楼主:
四)周期势

周期势将会引出能带,而这在《固体物理》关于晶体结构体系中使用非常广泛。相关基础同样是薛定谔方程泡利不相容原理。关于此,点到为止。

楼主:
至此,从薛定谔方程入手,极为简单地阐述了《量子力学》中的波动力学。《量子力学》还有与波动力学完全等价的矩阵力学和路径积分这两种表述方法,这里就不说了。

楼主:
由前面给出的薛定谔方程以及一些常用的势场来看,表面上复杂性并不大,但要是真的去求解相关的方程的话,如果没有基本的《数理方法》基础,根本就无法求解。而绝大多数势场是没有严格的解析解的,所以《量子力学》中给出了许多近似求解方法,这也是《量子力学》的一大特色。

楼主:
《量子力学》讨论的是零温经典场下的体系。

考虑温度的量子理论是《量子统计》

考虑量子化场的量子理论是《量子场论》。

楼主:
而专门研究原子中的介电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则是《物理化学》。

楼主:
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量子力学》的地位和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然,氢原子体系内与能量有关的仅是主量子数n。而氢原子中的电子之状态由上面所说的三个量子数确定。

那 ...

大师,像你这样专门摘录书上公式,懂的不想看,想看的看不懂,有什么意思?

截图,多截取一点,文字说明也截取,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师,像你这样专门摘录书上公式,懂的不想看,想看的看不懂,有什么意思?

截图,多截取一点,文字说明 ...

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继续:

国产教科书,全是推公式玩的,看起来也无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国产教科书,全是推公式玩的,看起来也无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原本生动有趣的量子力学,到了本土就变成无聊乏味,只能激发些书呆子的学习兴趣!

网友D:
神啊,我已经被你们玩废了,能整点接地气的帖子吗?这拯救地球的帖子,臣妾看不透啊!!!

网友E:
两位大神都聊到量子力学了,专业斗法三十年。

网友F:
看大神门讨论如此激烈,我也简单说以下为什么叫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之所以这样称为是因为原子的能级是分裂的,简单来说电子运行轨道是一个一个的环形轨道组成,当电子从高能级向低能发生能级跃迁时,就会发出光子,因此光子是一分一分的能量,而不是连续的,薛定谔,海森堡基于此,推到出量子力学方程。

虽然你讲得通俗易懂,可是,量子光子不是常人弄得的。

网友G:
看天书一样,只明白电路而已。

网友H:
   想点法子赚钱才最重要的

网友I:
待续,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
我喜欢:看华山论剑,温量子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