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模拟高手分析一下电路,三极管放大,静态时就不稳定

楼主(2017-03-08):
一个接受电路,三极管放大,静态时光电管没信号,可是Q2的基极(测试点TP2)有小锯齿波形,输出跟着也有信号,调这个过几次,感觉静态工作点总是不稳定,会有小锯齿在里面,请教模拟高手,帮着分析分析

楼主:
三级管用的 BFP405射频三极管

网友A:
Q2连偏置都没有,怎么工作的?

楼主:
抱歉。有偏置。R6 R21中间有个点,BFP405这个管子是不是很脆弱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级管用的 BFP405射频三极管

图呢?

楼主:
图片终于出来了,网页页面有问题吧,编辑时有图片,提交后就没了,,这个三极管焊接和调试时很容易烧,基极的小锯齿波,是有是无,管子坏了好几个

楼主:
这是老外做的电路 ,抄下来的,应该肯定好用的

网友C:
R18另一脚悬空??

网友D:
需要调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8另一脚悬空??

是悬空的,连接到测试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调偏置电阻

哪个管子的偏置

楼主:
这应该是个 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仿真没问题,可实际电路中静态工作点不稳定,Q3基极自己会产生小锯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