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凌力尔特【技术**精华】

楼主(2017-03-08):
高效率、低功率转换 IC 提高可穿戴设备性能 并改善生活工作条件

背景信息
可穿戴设备不再仅是在炫酷的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东西 (感谢《007》、《少数派报告》、《至尊神探》这些电影!),使用可穿戴设备也不再只是梦想,可穿戴设备已经蔚然成风。最初,可穿戴设备很简单,例如走路或跑步计步器。不过,经过短时间后,可穿戴设备就变得比较先进了,或者说更加智能了,包括更加重视外观设计而不是只重视功能,因此增大了这类设备的总体吸引力。从智能服装、谷歌眼镜、先进的健身活动跟踪器、虚拟现实设备、夜视设备到平视显示器,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为主流消费、军用和工业市场的组成部分。“可穿戴设备”可定义为用户可以长时间穿戴的产品,而且由于穿戴了这种产品,用户体验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提升。“智能的”可穿戴设备增加了连接功能和独立的数据处理功能。可穿戴设备分成 5 种应用子类:健身 / 健康 (活动监视器、健身腕带、脚踏计和心率监视器);信息娱乐 (智能眼镜/防护镜、智能手表和成像设备);军用 (夜视设备、平视显示器、人体外骨骼和智能服装);工业 (可穿戴终端) [信息来源:HIS Electronics and Media,2013]。这些应用的采用率是由不同的市场驱动力推动的。就军事应用而言,驱动力是希望改善情境识别能力、地图 / 路线、战斗效率以及挽救生命。就工业应用而言,主要的驱动力是提高生产线效率和追踪能力。就信息娱乐应用而言,驱动力来自采用尖端成像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持续爆炸性增长之游戏市场,以及越来越多能够无线连接智能手机以使其成为“物联网 (IoT)”组成部分的设备。最后,就健康和医疗市场而言,主要的驱动力包括:预期寿命延长、削减医疗保险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延长健康生活时间和减少住院。
欲了解:

运用生物统计信息实现健康生活
典型智能可穿戴设备
超低静态电流IC解决方案
毫微功率静态电流IC
请点此查看详情

楼主:
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工业 IoT 无线网络的关键

在工业物联网 (IoT) 中,从工厂和工业处理厂到建筑物能效、智能停车和商业性农业,需要在多种应用中使用无线检测和控制节点。在所有这些应用中,人们都希望工业 IoT 无线解决方案可运行很多年,且常常处于严酷的 RF 环境中和在极端大气条件下。对于消费类应用而言,成本常常是最重要的系统属性,与此不同,工业应用一般视可靠性和安全性为最重要的属性。在 OnWorld 公司对全球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用户进行的调查中,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参与调查者提到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注1)。想想看,如果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其工人的生产安全常常有赖于这些网络,那么这样的调查结果就不令人意外了。确实,工业 IoT 解决方案供应商认为,WSN 平台的选择对于其无线工业 IoT 业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探讨数据可靠性和网络安全性对工业 IoT 应用的重要性,分析真实的案例,讨论在选择工业 IoT 无线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点此了解更多: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可靠性
案例分析 1 ─ 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 TSCH 网络
案例分析 2 ─ 在 2016 年德国慕尼黑电子展上的 TSCH 网络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实现新的工业 IoT 解决方案

注 1: Industrial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http://automation.isa.org/2012/1 ... ds-and-development/

楼主:
跳上 Avalon 总线:一种简化的 FPGA 接口
许多新式 FPGA 设计采用了一些用于控制的嵌入式处理器。一种典型解决方案需要使用诸如 NIOS 等嵌入式软处理器。另一种解决方案则使用包含一个内置硬处理器的 SoC 器件。图 1 示出了一个典型的 Altera FPGA 系统,该系统包含处理器和一系列通过 Avalon 内存映射 (MM) 总线连接的外设。这些处理器极大地简化了最终应用,但是要求开发人员拥有坚实的编程背景和精细复杂工具链的相关知识。这会阻碍调试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如果硬件工程师需要一种不会烦扰软件工程师即可完成外设读写的简单方法。

图 1:通过 Avalon 内存映射 (MM) 总线连接的典型 Altera FPGA 系统
该设计思想运用了 Altera 的 SPI 从端至 Avalon MM 桥接器,以提供一种跳上 Avalon 总线的简单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有两项优势:它并未损害原始系统设计,而且该桥接器能够与嵌入式处理器共存。对于图 1 中所示的系统,SPI-Avalon MM 桥接器将允许设计师直接控制 LTC6948 分数 N PLL 的频率,设定 LTC1668 DAC 电压,从 LTC2498 读取一个电压,或者从 LTC2983 读取温度,就像处理器一样。
点此了解更多

楼主:
采用纤巧 QFN 封装的 42V 高功率密度降压型稳压器
功耗是工业和汽车应用 DC/DC 转换器设计师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这类应用需要大电流,但是空间受限。用高性能分立式组件可以构成高效率稳压器,但是其费用之高和解决方案占板面积之大却使这种方法令人难以承受。LT8612 / LT8613 高效率降压型稳压器在单个 IC 中集成了所有必要的组件,显著地减小了 DC/DC 转换器的尺寸,甚至在面对高降压比时也可以。这些器件还可以并联,以增强输出电流能力并分散负载和热量。
包括在这些调节器中的其它期望功能有:超低静态电流以最大限度延长电池寿命;高开关频率以最大限度减小解决方案尺寸并避开噪声敏感频段。
欲了解
采用 3mm x 6mm 封装的高效率 42V、6A 稳压器
多相设计增强输出电流能力
请点此阅读原文

楼主(2017-04-07):
采用面向低噪声的运放进行设计
物理过程的现实使我们无法获得具有完美精度、零噪声、无穷大开环增益、转换速率和增益带宽乘积的理想运放。但是,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连续面市的放大器可比前一代的放大器更好。那么,低 1/f 噪声运放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回到 1985 年,凌力尔特的 George Erdi 设计了 LT1028。30 多年过去了,该器件依然是市面上低频条件下电压噪声最低的运放,其在 1kHz 时的输入电压噪声密度为 0.85nV/√Hz,在 0.1Hz 至 10Hz 时的输入电压噪声为 35nVP-P。直到今年,一款新型放大器 LT6018 才对 LT1028 的地位提出了挑战。LT6018 的 0.1Hz 至 10Hz 输入电压噪声为 30nVP-P,并具有一个 1Hz 的 1/f 拐角频率,但是其宽带噪声为 1.2nV/√Hz。结果是,LT6018 是适合较低频率应用的较低噪声选择,而 LT1028 则可为很多宽带应用提供更好的性能,如下图所示。

详细了解:
嘈杂的噪声令人苦恼
尽量降低电路噪声
噪声和其他让人头疼的问题
点此阅读原文

楼主:
用于精准测量和快速信号跟踪的高准确度 SAR ADC

如今,高精度模数转换器 (ADC) 市场主要由 ΔΣ ADC 提供支持,这得益于其高动态范围、精准 DC 性能及合理的价格。按照设计,ΔΣ ADC 采用一个 ΔΣ 调制器和一个位于该调制器之后的数字抽取滤波器对输入信号进行过采样,因而产生低噪声、但缓慢的输出数据速率。过采样的一个额外优势是能够极大地简化外部模拟抗混叠滤波器,从而依赖数字滤波器以决定通带中的频率响应。

凌力尔特的新式 SAR ADC 技术把更高的性能带给了精准型应用,在 DC 规格指标 (INL、DNL、偏移、增益误差和稳定性) 方面可媲美最佳的 ΔΣ ADC,同时保持高采样速率和无延迟操作。快速采样 SAR ADC 常用于对低带宽信号实施过采样。传统的过采样允许使用一个抽取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 降频采样),这增加了系统的动态范围。过采样的另一个好处是放宽了对模拟抗混叠滤波器的要求。在未采用过采样的场合,模拟抗混叠滤波器必需具有陡峭的滚降 (陡峭的过渡频带),由此增加了其复杂性。作为一种选择,过采样允许使用一个简单的低阶模拟滤波器与一个数字滤波器的组合以构成一个具非常陡峭滚降的等效混合模式抗混叠滤波器。然而,因此付出的代价是该滤波任务的负担被加到了主机处理器上,并需要采用一个速度较快的处理器以快得多的速率从 ADC 输出采集数据。

由于这些原因,凌力尔特正以不同的方式接近高精度市场;将其专有 SAR ADC 架构的高准确度和速度与集成型数字滤波器相整合。最新推出的产品是 LTC2508-32 LTC2512-24

点此阅读原文,详细了解 LTC2508-32 LTC2512-24

楼主:
无线电池管理系统满足业界对更高可靠性的需求
概述
如果希望锂离子电池长时间可靠运行,就需要相当小心。这类电池不能在其充电状态 (SOC) 范围的极端点上运行。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量增加,锂离子电池的容量会减小,而且各节电池容量之间会出现差异,因此对系统中的每节电池都必须加以管理,以保持这些电池处于所限定的 SOC 范围之内。
为了给车辆提供充足的电力,需要数十或数百节电池配置成一长串,以产生高达 1000V 或更高的电压。电池电子系统必须以这种高电压运行,并抑制共模电压效应,同时对电池串中的每节电池分别地加以测量和控制。这些电子系统必须能够从电池组中的每节电池向中央处理点发送信息。
此外,在车辆或其他大功率应用中,高压电池组面临着恶劣的运行情况,例如运行时电气噪声非常大,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很宽等。人们希望电池管理电子系统最大限度扩大运行范围、延长寿命、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减小尺寸和重量。
凌力尔特公司电池监视 IC 的不断进步使如今的汽车电池组实现了高性能、长寿命和高可靠性。无线电池管理系统 (BMS) 有望进一步提高整个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电池监视
在 2008 年,凌力尔特公司宣布推出首款高性能多节电池组监视器 LTC6802LTC6802 的主要功能包括:以 0.25% 的最大总体测量误差在 13ms 内测量多达 12 节锂离子电池;多个 LTC6802 IC 可串联连接以同时监视很长的高压电池串中的每节电池。多年来,凌力尔特已经对 LTC6802 进行了多次改进。凌力尔特 LTC68XX 系列的所有器件都计划用于混合动力/电动型汽车 (HEV)、电动型汽车 (EV) 以及其他高压、大功率电池组,以进行精准的电池管理。

file:///C:/Users/21IC_Q~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A7BD.tmp.pngLTC6811 是凌力尔特最新的多节电池组监视器,采用了超稳定电压基准、高压多路转换器和两个 16 位增量累加 ADC。LTC6811 能够以高于 0.04% 的电压准确度测量多达 12 节串联连接的电池。在最快速 ADC 模式,所有电池可在 290μs 时间内完成测量。采用 8 个可编程 3 阶低通滤波器设置时,LTC6811 可提供出色的降噪性能。因此可以得到卓越的电池测量准确度,进而实现精准的电池管理,以增大电池包容量、提高安全性并延长寿命。

每个 LTC6811 都包括两个内置的 1MHz 串行接口、一个用于连至本地微处理器的 SPI 接口和专有两线 isoSPI 接口。isoSPI 接口提供两种通信选择:多个器件能够以菊链方式连至 BMS 主器件 (主处理器);或者多个器件能够以并联方式寻址及连至 BMS 主处理器。
欲了解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其他详细内容,请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模块化电池包
无线BMS
采用 SmartMesh 网络的 BMS 的其他好处
关于 SmartMesh 网络
SmartMesh 网络特点
互联方式比较

楼主:
低静态电流浪涌抑制器:提供坚固的汽车电源保护,符合 ISO 7637-2 和 ISO 16750-2 要求
汽车电源产生可怕的瞬态,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遭遇瞬态的车载电子组件。随着时间推移,汽车中的电子组件迅速增多,对于各种已注意到的故障,汽车制造商该遇到的都遇到了,因此编辑了一份导致这些已注意到的故障之电源瞬态目录。制造商已经独立制定了标准和测试程序,以防止敏感电子组件受瞬态事件损害。不过,汽车制造商最近又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合作制定了 ISO 7637-2 和 ISO 16750-2 标准,这些标准描述了可能发生的瞬态,并规定了测试方法以模拟这些瞬态。
ISO 7637-2 和 ISO 16750-2 标准
ISO 7637 名为 “公路车辆 ─ 来自传导及耦合的电气干扰”,是一种电磁干扰兼容性 (EMC) 规范。本文探讨这个文件 3 个组成部分的第二部分 ISO 7637-2,标题为 “第二部分:仅沿电源线传导的电气瞬态”。
尽管 ISO 7637 主要是一种 EMC 规范,但是 2011 年之前,该规范也包括与电源质量有关的瞬态部分。2011 年,与电源质量而不是 EMC 有关的那些部分转移到了 ISO 16750 “公路车辆 ─ 电气与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与测试” 中,成为 ISO 16750 5 个组成部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电气负载”。
尽管大多数制造商仍然遵循自己的规范和要求而不是严格遵循 ISO 7637-2 和 ISO 16750-2,但发展趋势是,制造商的规范更加严格地遵循 ISO 标准,与 ISO 标准相比仅有微小变化。
ISO 7637-2 和 ISO 16750-2 提供面向 12V 和 24V 系统的规范。为简单起见,本文仅讨论 12V 规范,并针对连接到汽车 12V 电源的电子组件提供一种保护电路。
负载突降
负载突降是最具挑战性的电源瞬态,因为这一瞬态事件中涉及很高的能量。当交流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以及电池连接缺失时,就发生负载突降事件。
没有内部电压箝位的交流发电机
最初,汽车中的交流发电机是没有箝位的,在负载突降时可能产生异常高的电压,对 12V 系统而言大约为 100V。较新的交流发电机从内部箝位,以在负载突降时,将最高电压限制到较低的值。因为存在较老的交流发电机,而一些新的交流发电机也不包含内部箝位,所以 ISO 16750-2 中的负载突降规范分成了 “测试 A ─ 没有集中式负载突降抑制” 和 “测试 B ─ 有集中式负载突降抑制”。
图 1 所示原理图显示了一个由交流发电机的 3 相定子绕组和 6 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器构成之电路,该电路将定子的 AC 输出转换成 DC,以给电池充电。当电池连接缺失时,所产生的电流如图 2 所示。因为没有电池吸收定子的电流,所以输出电压会像未箝位负载突降时所能看到的那样,急剧上升至非常高的值,如 ISO 16750-2 规范中给出的图 3 所示。这种情况对应于 “测试 A — 没有集中式负载突降抑制” 中未箝位的交流发电机的情况。
图 1:标准交流发电机的 3 相定子绕组和 6 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器产生一个 DC 输出电压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凌力尔特:
具内部电压箝位的交流发电机
TVS (瞬态电压抑制器) 保护问题
采用浪涌抑制器的有源保护之优势
浪涌抑制器保护方案的运行
负载突降和过压保护
反向保护
SOA 限制
过热保护

楼主:
具反向输入保护功能的低 IQ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和电信电源解决方案
隔离二极管广泛地应用于电源以解决诸多的问题。在汽车系统中,当更换电池或车辆助推起动时,一个串联隔离二极管可提供针对意外电池反接的保护作用。高可用性系统和电信配电使用隔离二极管以通过电源的并联实现冗余。另外,二极管还用于防止储能电容器在需要进行某种短暂的输出电压保持以安然度过输入压降或噪声尖峰的场合中放电,或者在输入电源突发故障时使负载能够平稳地断电。
虽然隔离二极管容易了解和应用,但是其正向压降会产生显著的功耗,因而使得它们在低电压和高电流应用中均不适合。在低电压应用中,正向电压降成为了电路工作范围的一个限制因素,即使在使用肖特基势垒二极管时也不例外。在一个串联二极管的两端至少丢失了 500mV 的电源储备空间,在电源于冷车发动期间会降到低至 4V 的 12V 汽车系统中,这是一种实质性的下降。
由于二极管工作在一个 400mV 至 700mV (最小值) 的固定电压降 (这与额定电流额定无关),因此对于表面贴装型应用来说,功耗在 1A 至 2A 范围内就成为一个问题。在超过 5A 的应用中,功耗成为了一个主要问题,这就要求采用精心细致的热布局或成本昂贵的散热器以保持二极管的低温运作状态。电路设计师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一种解决方案是用 MOSFET 开关替代二极管。通过连接 MOSFET 以使其体二极管与它所替代的二极管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是在正向导电期间 MOSFET 接通,因而通过一个穿过 MOSFET 沟道的低损耗路径短接体二极管。当电流反向时,MOSFET 关断,体二极管阻止电流的流动,从而保持二极管的运作方式。正向压降和功耗的降幅高达 10 倍。当与传统的 p-n 型或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相比时,这形成了“理想”二极管的基础。
LTC4357LTC4359 是理想二极管控制器,专为在众多电源反向隔离、合路 (ORing) 和保持应用中驱动 N 沟道 MOSFET 而设计。RDS(ON) 规格低至 1mΩ 的 MOSFET 很容易采购,因此可采用单个传输器件构建理想二极管以处理超过 50A 的电流,同时保持电压和优于任何二极管解决方案达 10 倍的功耗水平……

点此详细了解

LTC4359工作原理
为何比肖特基二极管更好
具反向输入保护功能的 12V/20A 汽车二极管
二极管作为一个负载开关
并联电源
扩展反向输入保护范围

楼主(2017-05-09):
应急 eCall – 召之即来!
背景信息

无论外部工作条件如何,电子系统都必须持续保持运行。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系统设计过程中,系统电源中的任何干扰都必须考虑到,无论干扰是瞬时的还是持续几秒甚至几分钟。应对这类环境的最常见方法是使用不间断电源 (UPS),以防止出现这类干扰导致的短暂宕机,从而确保系统以高可靠性连续运行。类似地,人们今天使用很多应急和备用系统为建筑系统提供备份电源,以确保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停电时,安全系统和关键设备都能够保持不间断运行。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并且无处不在的手持式电子设备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另一种显而易见的例子。因为可靠性是至为重要的,所以手持式设备都经过仔细设计,采用轻型电源,以在正常情况下可靠地使用。不过,无论多么仔细地设计,都不可能防止这类设备在人们使用时出现意外。例如,工厂中的工人失手掉落了条码扫描器,结果会怎么样? 电池会掉出来吗? 这类事件从电子设计上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存储在易失性存储器中的重要数据就会丢失,所谓安全保障,就是一种短期电源保持系统,该系统存储充足的能量,以在更换电池或数据存储进永久性存储器之前提供备用电源。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需要提供可替换电源,以防主电源中断影响系统持续运行。
在汽车电子系统中,有很多应用需要连续供电,甚至在汽车停车后也不例外,例如遥控无钥匙进入、安防甚至个人信息娱乐系统,这些系统通常包含导航、GPS 定位和 eCall 功能。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类系统必须保持接通,甚至在汽车未处于行驶状态时也是如此,不过出于应急和安防目的,这类系统中的 GPS 功能必须“始终保持接通”。这种要求很有必要,以便在需要时可以通过外部操作使用基本的控制功能。
下面以 eCall 系统作为例子来解释一下。eCall 系统是一种安全功能,目前在较新型的汽车中变得越来越普及,很多制造商已经在各个系列的车型中推出了该功能。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技术:在发生碰撞后汽车的气囊展开时,eCall 系统自动联系应急服务机构。该系统用 GPS 功能向有关当局发送时间、车辆所处地点、车辆的类型、车辆使用什么燃料等信息,同时当系统激活后,驾驶员可以使用车中的麦克风直接与呼叫处理人员通话。

点此阅读原文,详细了解:

使用什么样的存储介质来提供这种备份电源?
新的备份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
MicroPnP 用于无线检测和传动的零配置平台
摘要:今天,为物联网 (IoT) 环境建立、部署和配置应用,对很多用户而言仍然是复杂和昂贵的。VersaSense 公司的 Micro Plug-and-Play (MicroPnP) 平台解决了这种复杂性问题,提供了零配置和完全基于标准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降低了大规模获得、建立和运行用于无线检测和传动物联网系统的成本。MicroPnP 整合了真正即插即用 (Plug-and-Play) 的集成外部检测与传动设备和凌力尔特的 SmartMesh IP™,提供了超低功率和可靠的无线网格网络。MicroPnP 在 2015 国际 IPSO 竞赛中获奖,目前正在成功用于世界各地的商用 IoT 环境中。
引言
工业物联网应用 (例如智能工厂或智慧城市) 需要大量配备了各种传感器和传动器的无线嵌入式设备。人们常常期望这些设备在严酷的 RF 环境中长时间运行,同时周期性地获取环境或工业过程数据。不幸的是,目前一代工业检测解决方案需要大量的开发、安装、集成和管理工作,以大规模部署坚固的 IoT 系统。因此,大多数用户都在努力解决这种复杂性以及与其相关的成本问题,结果未能最大限度提高投资回报。所以,为了显著降低工业 IoT 环境的总体拥有成本,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既要能够方便地集成第三方外部检测设备,又要能够整合现有应用,还要能够实现可靠、安全且功率超低的网络,以及提供收集和存储传感器数据的在线云服务。
本文介绍了 MicroPnP 平台 (图 1),该平台由 VersaSense 公司提供,是符合标准的低功率检测即服务 (Sensing-as-a-Service) 式解决方案,MicroPnP 平台真正实现了外部检测和传动设备的即插即用式集成、能够跨不同地点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且可扩展地监视和控制设备、并提供安全的端到端通信。与传统工业 IoT 解决方案相比,MicroPnP 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消除了开发和管理复杂性,因此显著降低了工业 IoT 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
外部设备的真正即插即用式集成是通过无源电子组件实现的,这些组件形成了一种高效率机制,随着时间推移检测和识别新连接的外部检测或传动设备。而 MicroPnP 的整套软件则为安全的设备交付、自动空中固件升级和 API (用于集成检测到的外部设备数据与在线云服务) 提供了解决方案。最后,MicroPnP 采用凌力尔特公司的 SmartMesh IP,提供同类最佳的无线网格网络技术,甚至在严酷的 RF 环境中也能实现超过 99.999% 的网络可靠性,同时保持为期 10 年的电池寿命。

图 1:MicroPnP 平台
MicroPnP 是通过 10 年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在 2015 国际 IPSO Challenge 上获奖,这是由 IPSO 联盟举办的一项年度全球性竞赛。为开发下一代智能物体 (Smart Object),IPSO 联盟积极推进开放协议和标准 [例如互联网协议 (IP) 和有关的 IETF 协议] 的使用。目前,MicroPnP 正在成功地用于世界各地的工业环境中,包括数据中心监视、精确的畜牧养殖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监测。
点此阅读原文,详细了解:
MicroPnP 解决方案简明介绍
实用中的 MicroPnP 模型
获奖和商业应用

楼主:
避免电压轨盲点
在今天的新式电子系统中,了解电压稳压器的工作状态也许是最后存在的盲点了,因为人们通常没有办法直接配置或远程监视关键的工作参数。而当稳压器输出电压漂移或在过热情况下,了解这些参数对于可靠运行通常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检测到这些参数并依据检测结果采取行动,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故障事件。
数字电源系统管理 (DPSM) 允许设计师在原型产生、部署和现场运行阶段,简化和加速系统特性测试、系统优化和数据挖掘。在这类系统中采用 DPSM 方法可监视电压稳压器性能、报告稳压器的健康状况,以便采取纠正措施,防止稳压器超出性能规格范围甚至出现故障。DPSM 允许用户依据从负载和系统收集到的信息采取行动,提供以下益处:
更快速上市
· 无需重新设计 PCB 就可更改电源参数
· 快速进行系统特性测试、系统优化和数据挖掘
负载级益处
· 随时间和温度变化控制电源准确度
· 调节裕度以测试 FPGA 容限
· 通过减载提高系统效率
系统级益处
· 使用数字化电路板级电源诊断方法
· 监视和确定整个系统的功耗
· 故障管理 / 故障记录
部署益处
· 功耗趋势、检测随时间变化的波动和变化
· 进行预测性数据分析,最大限度降低运行成本
· 做出能源管理决策
在开发阶段,通过简单的 PC 连接对模拟电源进行数字控制尤其有用,可让系统快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在有些电路板上,可能有多达 50 个负载点 (POL) 电压轨,系统设计师要能够快速方便地监视和调节电源电压、对电源进行上升 / 下降排序、设定工作电压限制以及读取如电压、电流和温度参数,并能够访问详细的故障记录。在这样的系统中,要保持对电压轨的严格控制同时实现最高性能,高准确度是极其重要的。
DPSM 很快在很多系统中得到了采用,因为这种系统管理能够针对电源系统提供准确的信息,并能够自主地控制和检查很多电压。凌力尔特提供了几种能够实现这类功能的数字电源产品,不久前推出的 LTC3886 就是一个例子。

点此详细了解凌力尔特LTC3886双输出同步降压型 DPSM 控制器

楼主:
40GHz RMS 检波器简化了准确的高频功率测量
一款非常宽带的新型 RMS 功率检波器为微波设计工程师在微波频率实现复杂调制信号的准确功率测量解决了许多难题。LTC5596 RMS 功率检波器拥有以下主要优势:
· 从 100MHz 至高达 40GHz (Ka 波段) 的宽输入频率范围;完全阻抗匹配至 50Ω,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匹配组件。
· 35dB 对数线性动态范围,在 I 级器件外壳温度范围内 (-40°C 至 +105°C) 具有 ±1dB 准确度。还可提供工作温度高达 125°C 的 H 级器件。
· 非常平坦的频率响应;200MHz 至 30GHz 之间的响应移位通常小于 ±1dB。
· 高输出驱动能力,能驱动 50Ω 负载。
· 高的 ESD 额定值 (3.5kV HBM 和 1.5kV CDM) 使其易于在生产环境中处理。
· 响应对于大的峰均功率比 (PAPR) 非常不敏感,从而使其很适合于高度复杂波形的准确测量,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校准工作。
LTC5596 的 RF 输入准确地阻抗匹配至 50Ω (从 100MHz 至高达 40GHz),如图 1 中的实测回程损耗所示。

图 1:输入回程损耗与频率的关系曲线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40GHz RMS 检波器如何简化了准确的高频功率测量

楼主:
无需电感器

引言

针对开关电源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其一定不能产生大量的噪声。因此,安静、经过良好调节的电源对于在许多电路应用中实现最佳性能是很重要的。为了获得这种性能水平,至关紧要的是能够减轻转换过程中而产生的任何噪声。实现此目标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使用线性稳压器。然而,尽管线性稳压器可提供安静的电源轨,但是它们的转换效率在高降压比条件下欠佳,而这在高输出电流应用中会导致设计的热问题。
当然,基于磁性元件的开关稳压器能够缓解常见的热问题,这是因为它们通常具有高的转换效率,从而在最终应用要求高输出电流时可实现热设计的简化。众所周知,组件选择和电路板布局在决定几乎所有电源之设计成败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方面设定了它们的功能性 EMI 和热运行方式。对于新手来说,开关电源布局可能貌似一种“黑色”艺术,但是事实上它是设计的一个基本,而这方面在设计过程的早期常常是被忽视的。由于功能性 EMI 要求始终是必须满足的,因此对电源功能稳定性有好处的东西对其 EMI 辐射指标常常也是有益的。此外,从头开始的良好布局不仅不会给设计增加任何成本,而且通过免除增加 EMI 滤波器、结构屏蔽、EMI 测试时间和诸多电路板修改的需要,实际上还能节省成本。
而且,当在设计中使用多个 DC/DC 开关模式稳压器以产生多个电源轨,或通过稳压器的并联来实现均流和提供较高输出功率时,由于噪声所引起的潜在干扰问题还会加剧。如果所有均在一个相似的频率工作 (开关操作),则由一个电路中的多个稳压器产生的组合能量将集中在一个频率上。该能量的存在会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印刷电路板 (PCB) 上其余的 IC、以及其他系统板彼此靠近且容易受到该辐射能量的不良影响。在安装密度高和通常靠近电噪声发生源 (例如:机械式开关感性负载、PWM 驱动功率输出、微处理器时钟和接触式开关) 的工业和汽车系统中,这会格外麻烦。此外,如果在不同的频率执行开关操作,则互调分量会混叠至敏感的频段中。

点此阅读原文,详细了解:
开关稳压器辐射
开关电容器充电泵
**总结

楼主:
便携式产品中都有什么?
引言
我们现在对电池都很熟悉,在大量产品和应用中,电池几乎无处不在。常见例子包括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过,在闪光灯、无绳工具、MP3 播放器、便携式视频游戏机、手持式万用表以及科学仪器和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设备中,电池也是很常见的。
因此,2011 年便携式电池供电产品的全球市场估计值为 4800 亿美元、预计 2016 年将超过 6110 亿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据来源:BCC Research]。此外,这个市场预计会一直持续增长到 2020 年。
这一市场可以粗略地分成以下几类:
· 约 29% 为通信产品
· 约 29% 为电脑相关产品
· 约 19% 为医疗保健产品
· 约 23% 为相机、玩具、娱乐、钟表、照明、导航和军用产品
这种多样性是因产品本身、产品使用的电池以及电池充电器和为电池充电的电源管理系统之间独特的协同增效作用导致的。
电池化学组成和应用
显然,电池供电产品市场巨大,那么这类产品中使用的电池之化学组成是什么情况呢? 当然,这些丰富多样的产品中所使用最显著的电池化学组成是基于锂的,估计 2016 年基于锂的化学组成之市场规模为 225 亿美元 (数据来源:Frost & Sullivan)。在锂电池全球收入中,北美和中国占比超过一半。不仅如此,未来消费类设备厂商、工业品制造商、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存储市场以及汽车制造商的关键最终用户将进一步促进对锂电池需求的增长。工业、医疗保健、电动工具和军事应用市场在锂离子电池使用量上居于领先地位。
典型锂离子电池的放电曲线从满充电时的 4.2V 变化到彻底放电时的 2.7V。尽管这样的曲线是智能手机和 MP3 播放器的良好选择,但是也许不适合便携式科学仪器、电动工具和医疗保健设备。在后面几种情况下,也许需要多节电池来提供必要的运行时间以适合实际使用。这意味着,将必须使用两节到 4 节电池,或者串联或者并联,或者串并联组合。结果,这类电池配置的电压范围可能从 16.8V 变化到 10.8V (4 节锂离子电池串联),或从 8.4V 变化到 5.4V (两节锂离子电池串联)。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电池电压转换和布局考虑
优化的电源转换器解决方案
**结论

楼主(2017-06-09):
IoT 可以使用 WPT

背景信息与引言
“物联网 (IoT)”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不断持续的趋势,即不仅将人和电脑连接到互联网,还将各类“物体”连接到互联网以及使各类“物体”相互连接。例如,如果您将部署工业制造设施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在更多地方连接更多的传感器 (或传动器),可以提高效率、改善安全性、并实现全新的业务模式。这种数据交换水平的不断提高通常也被称为“工业 4.0”。
传统上,用在这类工厂中的各种类型传感器都是靠导线连接到电源的。然而,未来在工厂中可能没有到处安装和维护电缆的挑战和费用,因为现在可以安装可靠的、工业强度的无线传感器,而且这些传感器可以靠小型电池甚至靠从光、振动或温度梯度等来源收集的能量运行数年。也有可能组合使用充电电池和多种环境能源。
先进和现成有售的能量收集 (EH) 技术,例如振动能源收集和室内或可穿戴光伏电池,在典型工作条件下产生毫瓦级功率。尽管这么低功率也许看似用处有限,但是无线传感器节点等能量收集组件的多年运行可能意味着,无论就能量提供还是从所提供的每单位能量的成本上看,能量收集技术与长寿命主电池都是大致相当的。尽管主电池声称能够提供长达 10 年的寿命,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主电池吸取功率的水平以及从主电池吸取功率发生的频度。提供 EH 功能的系统一般能够在能量耗尽后再充电,而靠主电池供电的系统则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大多数部署都将使用环境能源作为主电源,用主电池作为对这个主电源的补充,如果环境能源消失或中断了,可以接入主电池。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电池寿命延长器”功能,为系统提供了更长的工作寿命 (接近电池的工作寿命),就锂亚硫酰氯化学组成的电池而言,通常约为 12 年。此外,出于固有的安全性考虑,有些充电电池不能通过导线充电,而需要通过无线功率传输技术充电。
在很多这类应用中,难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连接器充电。例如,有些产品要求密封的外壳,以针对严酷的环境保护敏感电子组件。另一些产品也许只是因为太小,而无法装入连接器,而在电池供电应用可能移动或旋转的产品中,几乎不可能用导线充电。那么可以采用什么样的可替代方法来应对这类环境呢? 显然,需要一种无需连接器并能够无线充电的方法。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在这类不能使用连接器的应用中提高了价值、可靠性和坚固性。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无线功率传输
通过无线供电进行电流充电
本文总结

网友A:
好东西呀

那就快来学习吧lol

楼主:
开关和监视高达 1000V 的高压 DC 电源

引言
数百伏的 DC 电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常见。也许首先进入脑海的一种应用是电动型汽车,在这种汽车中,锂离子电池组的电压范围高达 400V。不过一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高压应用出现在现代战机中,例如 F-22 猛禽 (F-22 Raptor) 和 F-35 闪电 II (F-35 Lighting II),这些战斗机主要由 270V DC 电源供电,以实现更快速、精准的性能。大型太阳能阵列可以输出 600V 或更高的电压,而对工业电机驱动器中的 AC 电压整流,可产生范围为 170V 至 680V 的 DC 电压。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开展研发工作,以将数据中心的配电从 AC 变为高压 DC (380V 或 ±190V), 从而减少电源转换步骤、设备占用空间和运行成本,同时方便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整合。以较高电压配电降低了电流值,从而降低了电阻性损耗 (I2•R),这个特点可用来减轻电缆重量。所有这些高压电源都需要开关和软启动以给负载供电。就能量监视和优化而言,以数字化方式监视在高压总线上的电压和电流是必不可少的。任何控制这些电源的电路都必须是电气隔离的,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并针对危险的高压对低压电子组件提供保护。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控制浪涌电流和监视电源的方法
用于高压电源控制和遥测的集成式解决方案
本文结论

楼主:
用于数据备份和保存之电源保持的快速入门指南
引言
对于新式数字系统来说,在电源中断期间备份重要的数据是一项重要特性。在嵌入式系统依赖干净不间断电源的电信、工业和汽车应用中,数据丢失是引人关切的。供电的突然中断会导致正在对硬盘驱动器和闪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时的数据受损。数据存储器广泛地采用在嵌入式系统中,以用于汽车维护、故障排除和维修工作。在复杂的工业金属加工设备中,在电源断接后必需存储多种工具的位置和状态,以防止在恢复供电时发生设备故障,这一点是极其重要。
传统上,备份电源设计师依赖于高电压电源的存在,以及升压型功率因数校正 (PFC) 电路的大容量电容。当采用这种传统方法时,在供电中断期间,350V 至 400V PFC 输出电压与极大容量电容之组合中的可用能量足以供下游转换器在要求的保持时间里支持关键的负载。保持时间简单地说就是系统安全地完成备份操作所需的时间。
问题是:许多新式电子系统 (例如:汽车) 并不需要 AC/DC 转换器。另外,PFC 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低功率和分布式系统中,小占板面积隔离型反激式转换器正逐步取代“先升压后降压”转换器对。在这些环境中,低电压电源经常是备份设备唯一的可用电源。
所有无电池型备份解决方案均基于电容器存储能量 (W) 的能力。

式中的 C 是电容;VMAX 和 VMIN 分别是最大和最小电容器电压;VOUT 和 IOUT是负载电压和电流;TH 是保持时间,即电源在供电中断之后能够把输出电压保持在调节状态的时间。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三种简易型电源保持解决方案
基于超级电容器的电源保持解决方案
升压电压保持解决方案
采用最少组件数目,“较廉价的”电源保持解决方案
本文结论

楼主:
怎样选择低温运行、大功率、可扩展的 POL 稳压器并节省电路板空间
设计高效和紧凑型 DC/DC 转换器的技巧由一群对转换设计所涉及之物理学和支持性数学知识有着深入了解、同时兼具一定程度之工作台经验的工程师负责实行。对于博德图、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深刻理解以及针对极点和零点的关注融入到了精致的 DC/DC 转换器设计中。然而,IC 设计师通常避开了对令人担忧之热问题的处置,这项工作常常落在封装工程师的身上。
对于负载点 (POL) 转换器而言,热量是个大问题,这类转换器空间紧凑,容纳了很多需要小心对待的 IC。POL 稳压器之所以产生热量,是因为还没有电压转换效率能达到 100%。结构、布局和热阻能使封装发热到什么程度? 封装的热阻不仅使 POL 稳压器的温度升高,还使 PCB 及周围组件的温度升高,因此增大了系统散热方案的复杂性、尺寸和成本。
人们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减少 PCB 上 DC/DC 转换器封装的热量:
· 通过 PCB 散热:如果转换器 IC 能够表面贴装,那么 PCB 中能传导热量的铜质通孔和铜箔层可以从封装底部散出热量。如果封装至 PCB 的热阻足够低,那么用这种方法就能够充分散热。
· 增加空气流动:冷的气流可以给封装散热 (或者更准确地说,热量传递到了与封装表面接触和温度更低且快速运动的空气分子中)。
当然,存在无源和有源散热方法,为讨论简便起见,我们把无源和有源散热方法都归为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子集。
当面对组件温度上升问题时,PCB 设计师可以在一些标准散热方法中寻找常用方法:使用更多的铜、散热器或更大、更快的风扇,或者只是更大的空间 ─ 增大 PCB 空间和 PCB 上组件之间的距离或加厚 PCB 层。
上述任一方法都可用来在 PCB 上使系统保持在安全温度限度内,但是采用这些方法有可能降低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最终产品 (例如路由器) 也许因此需要更大的外壳以容许在 PCB 上进行必要的组件分隔,或者也许因为增加更快速的风扇以增强空气流动而变得噪声相对较大。在各公司凭借紧凑性、计算能力、数据传输速率、效率和成本优势参与竞争的市场上,这就可能使最终产品显得较差。
要围绕大功率 POL 稳压器实现成功的热量管理需要选择恰当的稳压器,这需要进行细致的调研。本文展示怎样选择稳压器才能简化电路板设计师的工作。
点此阅读原文怎样选择稳压器才能简化电路板设计师的工作
不要仅靠功率密度评判 POL 稳压器
将热量引导到封装顶部并进入空气中
垂直结构:用叠置电感器作为散热器的 POL 模块型稳压器
具裸露叠置电感器的 3D 封装:保持很小的占板面积、增大功率并改善散热
热性能和效率
具热平衡的 140W、可扩展 4 x 40A µModule POL 稳压器
本文结论

网友B:
混频器杂散分量的正确测量
在混频过程中,混频器在其输出端上产生的并不只是所期望的信号。位于输入和 LO 频率之整数倍上的其他无用信号也会出现在混频器的所有端口上。这些寄生信号接着又相互混频并离开混频器的输出端口而进入信号链路的其余部分。此类不希望有的输出信号被称为 “杂散脉冲”。假如这些杂散脉冲的功率足够高,那就会在射频设计中引发很多问题,例如:发送器中相邻通道的污染、接收器中的灵敏度损失、或期望信号自身的失真。视系统要求的不同,有多种处理此类问题信号的方法。谨慎的频率规划和滤波虽然能够有助于大幅度减少杂散脉冲的数量,但是它们总是会有。因此,系统设计师必需在混频器输出端上准确地测量杂散电平,以确定怎样用最佳的方式应对它们,这一点是很重要。
测量混频器杂散并不是简单的事。常常有可能盲目地相信某个“测得的”信号来自于有关的混频器,但实际上它却是某种不当测试设置的人为产物。幸运的是,有一些用于缓解这些测试问题并确保观察到的测量信号仅来自于混频器的方法。图 1 示出了用于测量混频器杂散分量的正确测试设置。带通滤波器以及衰减器对于尽量减少测试设置对在频谱分析 仪上测量之杂散脉冲的影响是至关重要。

图 1:用于测量混频器杂散脉冲的正确测试设置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全文《混频器杂散分量的正确测量》

网友B:
矩阵式 LED 调光器可准确控制 RGBW LED 组的色彩并使 LED 产生准确的图案
RGB (红、绿和蓝光) LED 组用于需要高效率、明亮输出的投影、建筑、显示、舞台和汽车照明系统。为了让 RGB LED 产生可预测的色彩,每个组件 LED (红、绿和蓝光) 都需要单独、准确的调光控制。高端系统可使用光反馈环路,以使微控制器能够调节 LED 组的色彩准确度。给 RGB LED 增加一个白光 LED 以产生一个 RGBW LED 组,可扩展彩色系统中可用的色彩、饱和度和亮度值。每个 RGBW LED 都需要对 4 个组件 LED 准确调光。两个 RGBW LED 组需要 8 个“通道”。
对 RGBW LED 组进行驱动和调光的一种方式是使用 4 个单独的 LED 驱动器,每种色彩 (红、绿、蓝和白) 各一个。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单独的 LED 或 LED 串的电流或 PWM 调光是由单独的驱动器和控制信号驱动的。然而,在这种解决方案中,随着 RGBW LED 组数量的增加,LED 驱动器的数量迅速增加。任何有大量 RGBW LED 组的照明系统都需要大量驱动器,并需要同步用于这些驱动器的大量控制信号。
一种简单得多 (也更简洁) 的方法是,用单个驱动器 / 转换器以固定电流驱动所有 LED 组,同时用一个并联功率 MOSFET 矩阵对各个 LED 进行 PWM 调光,以实现亮度控制。此外,用单条通信总线控制 LED 的调光矩阵使得 RGBW 混色 LED 系统相对容易产生。
LT3965 矩阵式 LED 调光器实现了这样的设计,如图 1 所示。每个 LT3965 8 开关矩阵式调光器都正好可与两个 RGBW LED 组配对使用,从而允许以 1/256 PWM 步进、在零至 100% 亮度之间单独控制每个 LED (红、绿、蓝和白) 的亮度。两线 I2C 串行命令提供色彩和亮度控制。提供给 LT3965 的 I2C 串行数据决定所有 8 个 LED 的亮度状态,并可在故障状态下检查开路和短路的 LED。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采用 LT3952 升压-降压型 LED 驱动器的矩阵式 LED 混色器
准确的 0 至 256 种 RGBW 色彩和亮度控制
本文结论

网友B(2017-07-11):
需要用两个电源的电流之和支持负载时,可采用均流控制器

LTC4370 是一款双电源均流二极管 “合路” 控制器,用 MOSFET 构成理想二极管。以这种方式,LTC4370 可主动地平衡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甚至是那些输出电压不相等的电源。就两个电压不相等的输入电源而言,控制电压较高的电源之二极管正向电压,以平衡均分的负载电流。最大可允许压降由 LTC4370 RANGE 引脚端的一个电阻器设定。
通常情况下,用 LTC4370 均分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当一个电源降至低于 LTC4370 RANGE 引脚设定的共享电压门限时,另一个电源能够提供全部负载电流 (参见配文)。
然而,在非冗余系统中,仍然能够实现使用均流功能的优势,这时两个电源的负载电流之和等于或超过负载所需电流。
在正常运行时,LTC4370 允许电压较高的电源提供全部负载电流,但是在另一个电源不能提供全部电流的情况下,必须防止这样运行。本文介绍了在这种情况发生时,一种停用下游负载的解决方案。
运行规则
在正常运行时,LTC4370 监视两个电源的电流。通常情况下,使用一个完美的二极管时,电压较高的电源会向负载提供全部电流。LTC4370 通过线性地控制电压较高电源的 MOSFET 来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以提供与电压较低电源相等的电流。所允许的最大压差由 RANGE 引脚和地之间的电阻器决定。
当输入电源电压之差增大至超出设定范围时,LTC4370 停用均流功能。有两个报警输出,各自监视每个 MOSFET 栅极的控制电压。在正常运行时,如果任一 MOSFET 关断 (表明电压差超出设定范围),与其相关的 FETON 信号就设定为逻辑低。
理论上,看似如果这些信号通过一个逻辑 AND 功能电路,那么就可用来控制下游负载,从而当 MOSFET 关断时 (表明均流失效) 停用下游负载。然而,当通过 MOSFET 的电流为零时,这些信号都返回逻辑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下游负载被停用且不吸取电流,系统会无限期保持这种状态。
这里介绍的解决方案检测输入电压差,并在检测到设定的电源电压之差时,停用下游负载。这个电压差设定为低于 LTC4370 的最大电压门限。如果检测到失衡情况,那么下游电源就被停用。为了防止发生震荡情况,电路进入打嗝模式,电源每隔 3.2 秒周期性接通 200ms。方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电流求和电路的方框图
如方框图所示,两个比较器用于检测什么时候电源输入 VINA 和 VINB 之间差异的绝对值超过了实现正确均流所允许的数值。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假真“或”(OR) 门为逻辑高电平,从而使能打嗝电路。正常情况下,打嗝电路的输出为逻辑高电平,以使能下游负载。当检测到超出范围的故障情况时,打嗝电路被激活,从而引起一个逻辑低电平以停用下游负载。打嗝电路在 200ms 的导通周期里监视电压差动,并在故障情况被清除时停用。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LTC4370电路介绍
本文总结
配文:负载求和的优势

网友B:
精确度与功率相遇,Refulator™ 是解决之道
引言
精确的模拟电路设计师常常依靠静静地安居一隅的电压基准给 DAC 和 ADC 转换器供电。其实这已经超出了电压基准的基本职责范围,因为电压基准本来只为了给转换器的基准输入提供一个干净、精确和稳定的电压。在不违反一些注意事项的情况下,用电压基准供电通常也是可行的,这也是应对电流日益提高的应用时,人们总是希望采用电压基准的原因。毕竟,如果电压基准可以给转换器供电,那为什么不能给模拟信号链路或其他转换器以及更多的组件供电呢?
很多时候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在精确度和功率之间做出抉择。如果采用比较“暴力”的方法,就在需要高精确度时使用电压基准,需要毫瓦级功率时使用稳压器。这样做除了增加所需电路板空间和成本,还必须通过特定路径单独传送信号,即使这些信号的标称电压相同。而且,如果需要一个高精确度电压源提供毫瓦级功率,那么设计师就必须对基准进行缓冲。LT6658 提供两个低噪声、高精确度输出,总共提供 200mA 输出电流,还提供世界级的基准规格,从而解除了这个困境。
概述
LT6658 是一款精准的低噪声、低漂移稳压器,其兼具基准的准确度指标和线性稳压器的性能。LT6658 拥有 10ppm/°C 的漂移和 0.05% 的初始准确度。在 LT6658 的电源侧上具有两个提供 150mA 和 50mA 的输出,它们各具 20mA 的有源电流吸收能力。为了保持准确度,负载调整率为 0.1ppm/mA。当输入电压电源引脚连接在一起时,电压调整率通常为 1.4ppm/V;而当给输入引脚提供单独的电源时,电压调整率则小于 0.1ppm/V。
为了更好地理解 LT6658 的功能及其工作方式,通过图 1 给出了一个典型应用。LT6658 由一个带隙级、一个降噪级和两个输出缓冲器组成。带隙级和两个输出缓冲器单独供电,以提供出色的隔离度。每个输出缓冲器都有一个开尔文检测反馈引脚,以提供最佳负载调节。

图 1:LT6658 的典型应用
降噪级由一个 400W 电阻器组成,还为连接一个外部电容器提供了引脚。这个 RC 网络起到了低通滤波器的作用,限制了带隙级噪声的带宽。外部电容器可以任意大,以将噪声带宽减小到非常低的频率。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电流供应和吸收
输出跟踪
电源抑制和隔离
电源管理和保护
噪声
应用
本文结论

网友B:
以无线方式监视机场油库以优化运营
挑战
燃油费用在航空公司运营支出中占比高达 30%。这使得在大型机场有效管理和高效分配燃油供应成为了航空业的头等大事。然而,管理机场的油库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管理过程涉及将燃油运输到机场、将燃油存储到油罐中、以及从油罐向飞机提供干净、符合规格的燃油。油库的机器需要始终保持在线,以确保安全和高效地为飞机提供服务。即使轻微的故障也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飞机准时离港以及其他对航空公司运营而言至关重要的关键衡量指标。诸如油泵故障和燃油泄漏等严重事故可能是灾难性的,危害人员安全并导致损失,这有可能导致必须关闭机场设施,并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最近在美国大型国内机场发生的两次事故突出显示了紧密监视和正确维护油库设备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事故中,火灾损坏了 10 多个油泵,导致 15% 离港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外,在火灾后离开的航班中,75% 必须安排在另一个机场降落加油。就事故机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运送燃油、建立临时燃油系统、以及更换受损设备,因此增加了运营费用。
在第二次事故中,由于燃油泄漏而导致了一场持续的设备火灾,损坏了该停机坪的所有 14 个油泵和过滤器。加油能力降低了 50%,这对一个每天平均加油 160 万至 200万加仑的机场而言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两次事故中,根本原因都归结为由老化导致的油泵设备机械故障。随着时间推移,油泵的疲劳、振动和摩擦将油泵的温度提高到了危险水平,导致高风险的火花和燃油点燃现象。航空业预测机械故障的方法是测量油泵的振动和温度。然而,安装成本和必须使用导线使得传统的有线传感器无法得到广泛采用。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有何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有什么成果?
本文结论

网友B:
能量收集势头日益强劲

背景信息
从历史角度看,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常规情况下都是通过导线连接到各自的电源。不过,如今可能没有了在整幢大楼或工厂中到处安装电缆的挑战和费用,现在可以安装可靠和工业强度的无线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靠小型电池甚至从光、振动或温度变化中收集的能量运行很多年。此外,还可以结合使用充电电池和多种环境能源。而且,由于固有的安全问题,有些充电电池不可能通过导线充电,而是需要通过无线功率传输技术来充电。
最新和现成有售的能量收集技术产品 (例如: 使用压电换能器的振动能量收集产品和室内光伏电池) 在典型的工作条件下可产生毫瓦量级的功率。尽管这种量级的功率最初也许看似有限,但是收集组件多年运行可能意味着,无论从能量提供还是从所提供的每单位能量的成本看,能量收集产品与长寿命主电池都大致相若。此外,采用能量收集产品的系统一般能够在电量耗尽后再充电,这样的事情由主电池供电的系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虽然用能量收集产品给传感器供电增加了成本,但是这与每隔 7 至 10 年左右更换一次主电池的维护成本可以相互抵消。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需要克服能量收集的什么障碍?
凌力尔特简单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总结

楼主(2017-08-15):
最新 µModule 稳压器帮助设计师达到新的性能目标
引言
军用系统设计师需要面对多种挑战性设计目标,因为他们除了要提供更高的性能,还处于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环境之中。预算削减已经导致大规模企业重组、并行市场业务多样化以及国防工业全球化。这又给设计团队带来新的竞争对手和不可避免的商业压力。
在这种大背景下,设计团队不得不适应新的工作方式,例如跨职能部门、跨多个地点开展工作,同时电源、RF 等一些设计领域的专家也变得日益稀少,上市时间也在不断缩短。
幸运的是,可为设计团队提供帮助的是,每一代新的半导体产品都带来了技术改进,随着这种技术改进,创新从一个行业流入另一个行业。很显然地体现出这种技术改进的一个产品系列是凌力尔特公司的 µModule (微型模块) 稳压器,这个系列的产品通过整合芯片和封装技术的进步,已经实现了电源解决方案的极大改进。
点此查看原文,了解更多:
效率
物理尺寸和 PCB 占板面积
电气性能
设计时间和设计专长
安全性与可靠性特点
本文结论

楼主:
最大化延长即使具有老化电池的汽车电池组运行时间
由串联、高能量密度、高峰值功率锂聚合物或锂铁磷酸 (LiFePO4) 电池组成的大型电池组被普遍应用于全电动 (EV 或者 BEV) 、混合燃气 / 电动汽车 (HEV 和插电式混合电动汽车或 PHEV)、以至储能系统 (ESS) 中。据预测,电动汽车市场对大规模串联 / 并联电池组的需求将越来越大。2016 年全球 PHEV 销量为 77.5 万台 [资料来源:EVvolumes.com],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113 万台。然而,虽然对高容量电池的需求日益增长,电池价格依然很高,是 EV 或 PHEV 中价格最高的组件,能行驶几百公里的电池价格基本都超过 10,000 美元。对付高成本的策略可以是通过使用低成本 / 翻新电池来减轻成本压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类电池会有较大的容量不匹配问题,这会减少可使用时间,或者缩短一次充电后的行驶距离。即使是成本更高、质量更好的电池也会老化,而不断的重复使用会导致电池失配。有两种方式可以提高具不匹配电池之电池组的容量,第一种方式是一开始就采用比较大的电池,这种做法非常不符合成本效益;第二种方式是主动平衡,这种新技术可以恢复电池组的电池容量,而且正日渐普及。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串联连接的所有电池需要保持平衡
电池之间的失配能大幅度地缩短运行时间
高效率双向平衡提供最强的容量恢复能力
平衡器效率事关紧要!
本文结论

楼主:
汽车电子产品市场趋势
汽车市场一直是凌力尔特关注的最终市场。在上一财年,这一市场的销售收入已经增长到约占公司总体销售收入的 20%,增速持续高于公司的总体增速。关键的增长驱动因素是需要提高行车安全、燃料效率和改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此外,混合动力和全电动型汽车的激增不断促进对创新性模拟电源转换产品的需求。除了车用电子产品的增加,全球汽车市场预计也将稳步增长,从而扩大了对更多车辆生产的需求。
汽车电子系统中有很多应用,甚至在车辆停泊后也需要连续供电,例如遥控无钥匙进入、安防甚至个人信息娱乐系统,汽车电子系统通常包括导航、GPS 定位和应急呼叫 e-call 功能。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系统必须保持接通,甚至在车辆未行驶时,不过这些系统的 GPS 功能必须“始终保持接通”,以支持应急通信和安防功能 (例如,在发生事故时,准确确定地点)。这种要求也很有必要,以便外部操作人员在需要时,可以实施基本控制。因此,对这些应用的一个关键要求是,其电子系统吸取很低的静态电流,以延长电池寿命。
显然,无论每年销售多少辆汽车,汽车中的电子系统都将继续增加。人们在努力推进混合动力和全电动型汽车的发展,这也成为推进这一市场增长的催化剂。随着用电池作为电源的方法日益普及,也需要最大限度延长电池的可用寿命。电池失衡 (也就是组成一个电池包的各节电池的充电状态失配) 是大型锂离子电池包的一个问题,这是由制造工艺、工作条件和电池老化的不同造成的。电池失衡可能降低电池组的总体容量并有可能损坏电池包。失衡使得无法跟踪电池从充电状态到放电状态的过程,而且如果不能严格监视这个过程,就可能导致电池被过度充电或放电,这将永久性地损坏电池。
点此查看原文
凌力尔特新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产品如何应对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发展

楼主:
高电压放大器把库仑计数器范围扩展至 ±270V
库仑计数器能够测量流入或流出电池的电荷,而小的专用 IC 则可直接与约 20V 以下的中低电池电压相连。通过采用一个高电压放大器作为电平移位器,就能把测量电路的输入工作范围扩展至高得多的电压。LT6375 电压差动放大器具备一些可使该电路在极宽电压范围内准确工作的特性。
库仑计数器的工作原理是测量一个检测电阻器两端的电压,把它作为必需进行积分运算之电流的指示。图 1 示出了当采用一款低电压库仑计数器 LTC2941 时的典型连接。重要的一点是:库仑计数器真实地测量电压,接着把它解译为电流,然后将之作为电荷报告。通过去除检测电阻器,并设法驱动库仑计数器之检测引脚两端的另一个电压,它将仍然把该电压解译为电流并报告一个累积电荷。

图 1:低电压库仑计数器 (比如 LTC2941) 有助于简化低电压测量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LT6375 电压差动放大器如何把库仑计数器范围扩展至 ±270V

楼主:
用 PLL 实现超快频率切换
尤其在无线通信应用中,常常需要以非常短的时间切换 PLL (锁相环) 合成器的输出频率。在这类情况下,人们经常希望在相对较大的频率跳变之后,以不到 20µs 时间实现稳定的输出频率。以下我们将介绍,集成了 VCO 的超低噪声和超低寄生 0.37GHz 至 6.39GHz 整数 N PLL 合成器 LTC6946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针对 20MHz 频率阶跃,我们选择适当的 LTC6946 参数以使其输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稳定至最终频率的 10kHz 之内。就本例而言,对于 LTC6946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 20MHz 的比较频率(相位-频率检波器频率,即 fPFD)。举个例子,这意味着如果基准输入频率 (fREF) 为 100MHz,则基准分频
器 (R) 必需设定为等于 5。
在 PLL 系统中实现一个稳定环路的经验法则是使环路带宽 (LBW) 至少比 fPFD 小 10 倍。因此,而且为了优化快速稳定,在本例中我们可以设定 LBW = 2MHz。这与把 LBW 设定为等于频率偏移的做**相反,这里,PLL 的带内相位噪声与 VCO 的相位噪声交叉以优化整体相位噪声性能。
我们选择由 LTC6946-3 产生 4GHz 输出信号,并使用 PLLWizard™ 软件工具来确定,建立 LTC6946 周边电路所需的滤波器组件值。PLLWizard 是一款免费工具,通过 www.linear.com.cn/pllwizard 提供,以辅助 LTC6946 的设计和仿真。
在 PLLWizard GUI 中输入所希望的 fPFD 和 LBW 值并点击几下鼠标后,我们就有了环路滤波器组件值,我们可以将这些组件安装到 LTC6946 电路中。图 1 的屏幕截图显示,PLLWizard 工具是怎样简化 LTC6946 的设计过程的。为了核实我们的工作是否正确,我们在给定条件下仿真 LTC6946 的预期相位噪声。图 1 包括 PLLWizard 的预测。

图 1:在 4GHz、20MHz fPFD 和 2MHz LBW 时,PLLWizard 工具的设置以及对 LTC6946 相位噪声的预测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LTC6946 如何实现超快频率切换

楼主(2017-09-14):
用高准确度 60V 电量计进行电量测量
引言
我们很多人都会用到电池供电设备,这类设备会显示当前还有多少电量或运行时间,特别是因为,我们被家里的众多小器具所包围。从电动刮胡刀到平板电脑,我们依靠各种各样的电池电量指示器,帮助确定是否以及怎样继续使用这些设备。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对每种设备的准确度水平也有点熟悉了,而且知道对设备报告的数字信赖到什么程度,例如剩余 10% 电量。在较大功率的多节电池应用中,如果用户发现没有充足的电量,情形可能更加紧急,例如使用电动自行车、电池备份系统、电动工具或医疗设备等情况。备用电池组也许并不总是现成可用,或者设备需要在特定的时长内连续运行,因此我们会重视准确的电池电量测量,或者重视评估在某一时刻电池或电池组还有多少电量。
除了充电、保护和电池电量平衡电路,电池电量测量一般也是智能化多节电池系统中会有的多种功能之一。不管提供什么功能,电池系统都面对一套独特的设计挑战,因为电池的电气特性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例如,电池的最大容量 (也称为健康状态或 SOH) 和自放电速率始终随时间流逝而降低,同时充电和放电速率随温度改变而变化。设计良好的电池系统尽可能多地连续应对这类参数漂移,以向最终用户提供准确度一致的电池性能标准,例如充电时间、估计电量或预期电池寿命 (或剩余充电次数)。
简言之,准确的电池电量测量需要准确的电池电量计 IC 和一个相关和针对电池的模型,以最终为系统提供人们最渴望的电池电量测量参数 ─ 充电状态 (SOC),或者以最大容量的百分数表示的当前电池电量。尽管市场上有集成了电池模型和算法以直接估计 SOC 的电池电量计,但是经过抽丝剥茧,我们发现,这类设备的 SOC 估计方法往往过于简化,代价是极大地损害了准确度。此外,这类设备通常仅适用于特定的电池化学组成,需要额外的外部组件以连接高电压。现在来看一下图 1 所示的凌力尔特 LTC2944,这是一款简便的 60V 电池电量计,专门为准确测量单节或多节电池的电量提供了最基本的功能。

图 1:LTC2944 60V 电池电量计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依靠库伦计数
回到基本要素 ─ 电压、电流和温度
便利的接口
本文结论

网友C:
在运放、转换器、电源三个方面,
LT 公司确实有很独到的地方,甚至超越 AD 和 TI 。

网友D:
LT的电源技术很牛X

楼主:
整合众多特点和性能以解决数据采集兼容性问题
现代数据采集和信号发生系统既复杂又精细。几十年的 IC 和应用开发以及一代又一代设计已经优化了性能和众多优点,同时使性能不断提高、优点不断增多。新的设计必须凭借精心挑选的性能、尺寸、电源范围、稳定性以及更多优点,实现与之前设计的差异化。同时,DAC、ADC、电压基准等高性能集成电路的性能已经被推进到了极限。关于电压基准,常常必须在精确度和众多优点之间做出设计选择。当需要最高性能时,就有可能缺乏灵活性和兼容性。
过去,精确度最高和最稳定的系统一直是用深埋齐纳基准设计的,如图 1 所示。齐纳基准的低漂移、高稳定性和低噪声使系统能够既提供很大的动态范围,又具备良好的稳定性。然而,齐纳基准一般不适合大多数新系统。齐纳基准需要很高的电源电压才能运行,而且很多采用齐纳基准的设计都仅针对特定系统而优化,例如电源电压高于 10V、可用电路板面积很大以及负载阻抗已经完全了解的系统。对很多新设计而言,这些假定很少适用。此外,采用齐纳架构的基准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发展,因此,齐纳基准极少提供更常用且低于 5V (例如 4.096V、2.5V 和 1.25V) 的基准电压。

图 1:用 LT1236 实现大动态范围系统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凌力尔特 LT6657 如何整合众多特点和性能解决数据兼容性问题。

楼主:
在电池供电的系统中开关和保护电子产品
引言
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给电源系统工程师造成了多种挑战。从理论层面上看,电池相关电路 (在 DC/DC 转换之前) 可以分成 4 种功能:电源选择、充电 (就充电电池而言)、监视和保护。在电池供电的系统中一般提供多种电源,例如交流适配器、USB 端口和内部电池,电源选择功能确定这些电源的优先顺序,而充电电路需要针对特定电池化学组成进行定制。监视电路报告电池电压、电量和温度状态,监视电路与电池保护电路一起使用,还可确保更高的可靠性。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一种新的微功率电池保护器件的功能和优势,该器件非常适合从汽车、医疗到消费类应用的各种电池应用。
用电池电源进行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仅是着火和爆炸,即使简单的电池相关问题也能损害一款产品的声誉。因此,必须注意电池相关安全功能的设计。电池有其充电和放电电流额定值,超过这些额定值电池会发热,这不仅会缩短电池寿命,在最坏情况下还会使电池爆炸。可以用保险丝实现过流保护,但是保险丝太笨重,反应慢,其跳变门限有很大的容限 (图 1)。为了防止不可修复的损坏,充电电池进入深度放电之前需要断接。就一节 3.7V 锂离子电池而言,这个电压值约为 2.5V。需要一个欠压闭锁 (UVLO) 电路以断开电池与负载的连接。可以用一个比较器、基准电压和一个固态开关来实现这种电路。P 沟道 MOSFET 高压侧开关不需要充电泵来接通,从而减少了电池电流泄漏,但是 P 沟道 MOSFET 选择有限,在相同接通电阻情况下,价格比 N 沟道 MOSFET 高。反过来,如果接地线可被浮置,则可以采用一个更高效的 N 沟道 MOSFET 低压侧开关。欠压门限必需具有充足的迟滞;否则,由于电池电压在负载关断之后恢复,因此 UVLO 电路将发生“断-通-断”振荡。

图 1:一种可能的分立式电池和负载保护电路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用于电池电源控制和保护的低静态电流解决方案
降低静态电流的方法
本文结论

楼主:
电源系统管理的寻址
引言
包括凌力尔特电源系统管理 (PSM) 在内的所有 PMBus 应用的基础都是,PMBus 主器件 (系统主器件) 能够与总线上的所有 PMBus 从属器件 (PSM 控制器、PSM 管理器、PMS µModule 和 PMBus 单片器件) 通信。总线上的每个从属器件都必须拥有与其他器件不冲突的、独一无二的地址。
总线主器件还必须能够在几种并非大多数人都认为顺理成章的情况下与 PSM 从属器件通信,包括:
• 地址发现
• 全局行动
• 多相轨
• 无效非易失性存储器 (NVM)
• 总线 MUX
器件寻址是由基址寄存器加上外部地址选择 (ASEL) 引脚以及特殊的全局、轨、ARA 地址及其他特殊地址相结合实现的。
本文探讨凌力尔特 PSM 系列的基本设计原则、有关产品系列之间不同之处的详细信息、以及实际例子和建议。诸如无效 NVM 等特殊情况也会讨论。
凌力尔特的优势是,设计不仅从第一天开始就正常运行,甚至在情况变坏时依然正常运行。例如,如果正在用 LTpowerPlay 软件写 NVM 时掉电了,那么设计是可恢复的。此外,如果选择采用凌力尔特 Linduino 参考代码中提供的“In Flight Update”,那么设计在现场也是可恢复的。最后,还能够识别系统退化的症状,并解决系统退化问题。
一旦了解了怎样实现凌力尔特 PSM 寻址,就能够快速设计可靠的系统了。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内容。
基本的 PMBus 运行方式
基本的 PMBus 寻址
地址图
PSM 全局地址
其他全局地址…

楼主:
用于电池充电器的独立式自动重启解决方案
引言
就全功能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而言,一些设计师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动或自主触发功能。例如,控制器确实提供 C/10 电流检测,但是当充电电流降至 C/10 值时,却不中断充电过程。另外也缺乏完全合格的充电器所需的自动重启功能。
LTC4012 是一款非常流行的芯片,用来给各种应用中的锂离子电池充电。这款控制器提供栅极驱动和电流检测输入,以建立一个降压型拓扑的功率链路。LTC4012 还提供控制信号,例如充电状态和适配器存在的信号。该器件还提供一系列有用的功能,在其数据表中有详细说明。
在不使用 CPU 的应用中,设计师或者干脆拒绝使用 LTC4012,或者自己开发解决方案,在有些情况下,这么做是不够的。例如,有些设计师可能会在 PROG 引脚上用一个电阻器来检测充电电流,但是将 PROG 引脚连至一个低成本、低阻抗的缓冲器,会从根本上导致测量值失真。
本文的目的是说明一种简单的自动重启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不使用 PROG 引脚,用逻辑信号进行 C/10 电流检测。这种检测基于 LTC4012 数据表中介绍的“数字 C/10 指示器”,如方框图中所示。
自动重启电路方框图
前述电路的方框图如图 1 所示。该电路基于一个 D 触发器。随着充电电流值降至预设定的 C/10,D 触发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外部晶体管 Q1 将 RUN 引脚拉至地,并关断 LTC4012。电池充电,电压接近最大值。随着充电器关断,电池开始放电,最终达到最小电压,D 触发器清零,然后 Q1 关断,充电周期重复。

图 1:自动重启电路的方框图
用 LTC2912-3 实现之前介绍的大部分功能。这款具闭锁控制的电压监视器在图 2 所示电原理图的中央。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
电原理图和电路介绍
电流验证和测量
本文结论

楼主:
医学上可穿戴、可扩展和可用
背景
总体医疗电子市场在 2015 年的估值约为 30 亿美元,并预期将以 5.4% 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成长,到 2022 年达到 44.1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信息来源:Marketsandmarkets.com]。那么,认为以下因素是推动这种发展的一些主要动力就不足为奇了,即:不断上升的人口老龄化和日趋增多的生活方式疾病;对于个性化、易用型和先进保健装置日益攀升的需求;以及可穿戴式医疗电子产品使用率的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由于长时间地让患者在医院的病床上治疗和康复所产生的费用在经济上逐渐变得难以为继,对于医疗机构自身和患者而言都是如此。因此,医院正在寻找减少这些费用负担的方法,在不会影响患者完全康复的情况下,让患者尽快获得良好和自主性。实现此目标的一种方法是用远程监测和诊断设备解放患者,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休养了。这些远程病患监测功能通常包括心率、血压、呼吸率、睡眠呼吸暂停、血糖水平和体温。因此,这对“刺激便携式和无线医疗仪表增长的现实走向之一是门诊治疗”的假设提供了支持。结果,许多此类便携式电子监测系统必须内置 RF 发送器,这样从患者监测系统收集的任何数据都能容易地直接发送回医院内的监控系统,主治医师稍后即可在此进行检查和分析。
低功率精准型组件促成了便携式和无线医疗仪器的快速成长。然而,与许多其他应用不同的是,此类医疗产品对于可靠性、工作时间和坚固性通常有着高得多的标准。该负担的大部分落在了电源系统及其组件身上。医疗产品必须正确地工作,并且在交流电源插座、备份电池、甚至收集的环境能量源等多种电源之间无缝地切换。此外,必须竭尽全力地提供针对各种不同故障情况的保护及耐受能力,尽量地延长依靠电池供电时的工作时间,并确保每当接入了某种有效电源时正常的系统操作是可靠的。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适用于患者监测系统的潜在解决方案
作为一种电源的能量收集
本文结论

楼主(2017-10-16):
微功率零漂移运算放大器支持无线电流检测
引言
许多电流检测电路遵循相同的简单方法:在检测电阻器的两端产生一个电压降:放大该电压,用一个 ADC 读取它,然后就知道电流的大小了。但是,如果检测电阻器所处的电压与系统地迥然不同,那么事情会很快变得复杂起来。典型解决方案可消除模拟或数字域中的电压差。不过,这里有一种不同的方法,即采用无线方式。
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在模拟域运行。这些 IC 是紧凑的,但是它们能够承受的电压差受到半导体工艺的限制。额定值超过 100V 的器件很稀有。而且,如果检测电阻器的共模电压快速变化或在高于和低于系统地之间摆动,那么这类电路的准确度常常会下降。
磁性或光隔离器常常破坏数字域的隔离势垒。硬件可能更笨重一些,但工作时不损失准确度,一般可承受数千伏电压。这类电路需要一个隔离型电源,但是这种电源有时可以集成到隔离器组件中。如果检测电阻器物理上是与主系统分隔开的,那么也许还需要使用很长的导线或电缆。
最近出现的低功率信号调理和无线技术提供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允许整个电路随着检测电阻器的共模电压浮置,并通过空中无线发送所测得的数据,电压限制就不存在了。检测电阻器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无需使用电缆。如果电路的功率非常低,那么甚至不需要隔离型电源,用一块小型电池就可运行很多年。
点此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无线电流检测
微功率零漂移运算放大器
工业强度的无线网格
毫微功率库伦计数器
本文总结

楼主:
一款切合实际的 30A 能量计
引言
如果告诉别人,你在家里屋顶上安装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系统,那么你可能会遇到一大堆问题,包括“你安装了多少电池板?”或者“你的系统多大?”大多数人会以一种有时转弯抹角的方式试图估测你的系统额定功率。接着,他们或许继续询问你的电池板效率有多高,你的系统是否仍然连接至电网,或者整个系统花了你多少钱,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有效的问题。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首先说明 “主要部分” (并尽量减少别人的提问),那么就要尝试以说明自己的耗电量和发电量作为交谈的开始,因为与功率不同,从耗电和发电的角度来看,能量是终局,而且是任何系统真正的性能度量指标。
在很多应用而不仅是太阳能系统中,监视能量都有很多类似的好处。市面上广泛提供手持式、机架式和直插式能量计,很多人都可以使用,例如设施管理员可以用来跟踪和分配设备或部门等使用的能量。能量计的使用也许还包括负载记录与分析,这时比较预期能耗与当前能量使用情况,并根据其与已建立能量模型之间的偏差,标记需要关注的区域。通过调节负载,人们可以决定,任何时刻可以连接到系统多少设备,例如电灯、电脑、电池等。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可以报告它们的每英里能量使用情况,量化从电池抽取或返回电池的能量。
尽管能量监视应用丰富多彩,但是市场上却极少有能量监视 IC。很多系统设计师用功率监视 IC 应付,例如凌力尔特公司的 100V LTC2945 功率监视器,并用一个微处理器跟踪功率和时间信息,同时计算能量。尽管不需要复杂的编码,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主要缺点是牵制了计算资源。凌力尔特的 100V LTC2946 能量监视器是一款更加简练的解决方案,提供直接能量测量,用户能够灵活地选择自己的检测电阻器,但是当需要测量大电流时,挑战就出现了。接下来就是凌力尔特早该推出的 LTC2947 能量监视器了,该器件集成了 30A 检测电阻器,对如今要求最苛刻的应用而言,该器件能提供极其切合实际的能量监视。
点此阅读全文,了解:
再论检测电阻器
能量测量
数字功能的便利性

楼主:
集成电路为高可靠性电源提供增强的保护和改进的安全功能
高可靠性系统设计包括使用容错设计方法和选择适合的组件,以满足预期环境条件并符合标准要求。
本文专门探讨实现高可靠性电源的半导体解决方案,这类电源提供冗余、电路保护和远程系统管理。本文将突出显示,半导体技术的改进和新的安全功能怎样简化了设计,并提高了组件的可靠性。
高可靠性电源系统的要求
在理想的世界里,高可靠性系统应该设计为能够避免单点失效,有办法在保持运行 (但也许是在降低的性能水平上) 的情况下隔离故障。高可靠性系统还应该能够抑制故障,避免故障传播给下游或上游电子组件。
内置冗余是一种解决方案,这可以采用并联电路以主动分担负载或者在故障发生之前以备用模式等待。在每一种内置冗余方式中,实现故障检测和管理都需要额外的电路开销,这提高了总的复杂性和成本。有些系统还建立了不同的并联电路,以增加多样性,避免产生相同故障机制这种风险,某些飞行控制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提高系统复杂性给电源性能造成了更大负担,因此高转换效率和良好的热量管理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结温每上升 10°C,IC 寿命大约减少一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现在新功能丰富的电源 IC 和专用电源管理功能增强了对 IC 本身及其周围系统的保护。

点此阅读全文:
电源稳压器的安全功能

控制多个输入电源
瞬态和电路保护
数字电源系统管理
隔离式系统

楼主:
高功率密度系统需要大电流转换器
2016 年,不断扩大的大电流、低压数字 IC 市场规模达到了 92 亿美元 [数据来源:Intense Research 公司]。这类数字 IC 包括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 (µC 和 µP)、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专用集成电路 (ASIC)、和图形处理器单元 (GPU)。此外,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市场中一个较大的细分市场 ——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IC 的预期,2014 年,这个细分市场的规模为 39.2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72.3 亿美元,从 2016 年到 2022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7.41% [数据来源:marketsandmarkets.com]。高功率密度数字 IC 几乎已经进入了所有嵌入式系统。这类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工业、通信、电信、服务器、医疗、游戏、消费类音频 / 视频和汽车系统。在这些市场中,FPGA 正在使先进应用变为现实,例如,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和防撞系统等消除人为差错的汽车应用。此外,政府要求的安全功能,例如防锁刹车系统、稳定性控制和电气控制的独立悬架系统都必须使用 FPGA。在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对物联网 (IoT) 和机器至机器 (M2M) 通信的需求以及数据与服务器中心的增长,也是驱动 FPGA 市场增长的一些因素,需要存储大量数据和进行云计算是数据和服务器中心增长的驱动因素。
这些基于高功率密度数字 IC 的系统对电源有一套独特的要求。就目前这一代 FPGA 和 ASIC处理器而言,大电流、低电压和快速瞬态响应相结合,对于给这些器件供电的电源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这些数字 IC 很强大,但是从电源角度来看却是不稳定的。传统上,用来给这类器件供电的一直是具单独大功率 MOSFET 的高效率开关稳压器控制器,但是这类控制器有潜在的噪声干扰、较慢的瞬态响应和布局限制问题。因此,近几年来,最大限度减少热量的低压差稳压器 (LDO) 一直被作为替代解决方案使用,但是这类稳压器也不是没有其自身的一些限制。不过,由于这一领域最新出现的产品创新,发展趋势正在发生变化。较新型的大功率单片开关稳压器不再需要进行性能折衷,并正在迅速得到采用。

点击了解详情:
开关稳压器与充电泵及 LDO
大电流单片降压型转换器的设计挑战
新的大电流降压型稳压器
高效率、更低 EMI 和快速瞬态响应

网友E:
智能灵活的大电流 DC/DC 控制器简化电信和数据通信系统中的电源
背景信息
电信和数据通信系统中常见的下一代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复杂性和可扩展性不断提高,这给电源制造带来了压力,因为人们需要提供智能灵活、可横跨多种平台扩展的高效率电源解决方案。系统设计师经常会需要几种基础架构变体,以能够提供高、中、低端系统,且每种系统都有一套不同的功能。可根据系统需要增设、移除或调整大小的器件类型实例包括;内容可寻址存储器 (CAM)、三元内容可寻址存储器 (TCAM)、专用集成电路 (ASIC)、全定制硅芯片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CAM 通常被描述为与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完全不同。如欲检索 RAM 中的数据,操作系统必须提供数据所在的存储器地址。存储在 CAM 中的数据可通过执行对内容的查询来访问,存储器检索可以找到数据的地址,而且速度比 RAM 快得多。可以确定的是,任何能够以千兆位线速率转发以太网帧的交换器都使用 CAM 进行查找。在采用 RAM 的系统中,操作系统将不得不记住存储所有内容的地址,而当采用 CAM 时,操作系统在单次操作中就能找到它所需要的东西。
TCAM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速存储器,它在单个时钟周期中搜索其全部内容。“三元” 这个术语指的是存储器使用三个不同的输入 (0、1 和 X ) 来存储和查询数据的能力。“X” 输入常常被称为 “随意” 或 “通配符” 状态,它使得 TCAM 能够完成基于图形匹配的更广泛搜索,这与二元 CAM 截然相反,后者执行的是仅采用 “0” 和 “1” 的精确匹配搜索。路由器可在这类 TCAM 中存储其全部路由表,从而可非常快速地查表。TCAM 提高了查表、数据包分类和数据包转发速度,但是 TCAM 需要的功率大于 CAM。CAM 和 TCAM 都需要非常准确的设定点,并有严格的电压瞬态要求,这对电源系统设计师而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ASIC 是另一种可在路由器和交换器中使用的器件,并且是一种针对某种特定用途定制的集成电路 (IC) ,而不是面向通用应用。新式 ASIC 常常包含整个微处理器、内存块 (包括 ROM、RAM、EEPROM、闪存器) 和其他大型单元式部件。这样的一个 ASIC 通常被称为 SoC (片内系统),而且此类 ASIC 会需要几百安培的电流和介于0.8V 至 1.2V 范围内的内核工作电压。就像使用 TCAM 和 CAM 时一样,设定点准确度和瞬态响应对这类解决方案的总体性能至关重要。对电源设计师而言,解决方案尺寸和出色的电流控制也是关键要求。
FPGA 是另一种用在电信和数据通信系统中的器件,是一种可编程集成电路。FPGA 用在专用系统设计中,允许用户定制微处理器以满足各自的需求。这类器件有几个电压输入,满足其内核功率需求可能需要超过 100A 的电流。

点击了解全文:
可扩展性
具可扩展性的智能 IC 解决方案
瞬态响应和电压前馈补偿
多相运行

网友E(2017-11-20):
新型电源 IC 让无线医疗仪表受益
与许多其他的应用一样,低功率高精度组件实现了便携式和无线医疗仪器的快速成长。不过,和很多其他应用不同的是,此类医疗产品通常对于可靠性、运行时间和坚固性有着高得多的标准。这个负担大部分落在电源系统及其组件的身上。医疗产品必须正确地操作,并在多种电源 (例如:交流电源插座、备份电池、甚至是收集的环境能量源) 之间无缝地切换。此外,还必须竭尽全力地提供针对各种不同故障情况的保护及耐受能力,尽量地延长依靠电池供电时的工作时间,并确保每当接入了某种有效电源时正常的系统操作是可靠的。
目前,推动便携式和无线医疗仪表成长的主要趋势之一是患者护理。具体来说,这就是在病患自己的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监护系统。这一发展趋势的起因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让患者住在医院里观察治疗所需承担的费用简直让人望而却步。因此,许多这样的便携式电子监护系统都必须结合 RF 发送器,以便能够把从患者身上收集的任何数据直接发回医院内的监控系统,以供主管医师日后复审和分析之用。
面对上述情形,合理的假设是:为患者提供合适家用医疗仪表的成本远远低于让患者留院观察所需支付的费用。然而,头等重要的一点是:交由患者使用的设备必须具有可靠和简单易用的特性。因此,这些产品的制造商和设计师必须确保它们能够依靠多种电源实现无缝运行,并在对从患者身上收集的数据进行无线传输的过程中提供高可靠性。这就要求设计师确保电源管理架构拥有坚固、灵活、紧凑和高效的特点。

点击了解全部信息:
电源 IC 解决方案
LTC3119:一款同步电流模式单片降压-升压型转换器

网友E:
揭开 PROFIBUS-DP 物理层的面纱
PROFIBUS-DP (分布式外设) 现场总线标准已经存在了 20 多年,可是,物理层的要求可能仍然不明朗,这常常导致在收发器定义中出现混淆紊乱的情况。 不过,任何含糊不清显然并未阻止 PROFIBUS 成为一种成功 (也许是最成功) 的现场总线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安装的设备数量已超过了 5,000 万部。
当部署新的系统时,需要知道所使用的收发器是按照 PROFIBUS-DP 标准最新和准确的解释设计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凌力尔特的 LTC2877 PROFIBUS-DP 接收器可应对此类需求,其采取了真正**执行最新 IEC 61158-2 PROFIBUS-DP 标准,并增添了极致的保持机制,从而提升了新的主控设备和受控设备的兼容性和可靠性。

点击阅读全文:
PROFIBUS-DP 基础知识
95% RS485,5% 混杂
保护 PROFIBUS-DP

网友E:
汽车 ADAS 需要 EMI / EMC 辐射很低的开关转换器
到 2020 年,ADAS 市场预计将达到 600 亿美元 [数据来源:Allied Market Research]。这意味着,在 2014 年到 2020 年这个时间段内,年复合增长率为 22.8%。显然,这对半导体产品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ADAS 是“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在今天的很多新型汽车中都能经常见到。这类系统常常方便了安全驾驶,如果系统检测到来自周围物体的风险,例如不守规矩的行人、骑行者甚至处于不安全行驶方向的其他车辆,就会向驾驶员发出警报。此外,这类系统通常还会提供动态功能,例如自适应巡航控制、盲点检测、车道偏离警告、驾驶员犯困监视、自动刹车、牵引力控制和夜视。因此,在当前这 10 年的后半段,消费者对安全的日益关注、对驾驶舒适度的需求以及不断增加的政府安全法规,成了汽车 ADAS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增长的到来必然伴随着对这个行业的挑战,其中包括价格压力、通货膨胀、测试这类系统的复杂性和困难。此外,欧洲是最具创新性的汽车市场之一,这一点应该不足为奇,因此,欧洲已经看到,ADAS 正大举进入市场,欧洲汽车行业的客户在大量采用 ADAS。不过,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商也没有很落后。汽车行业的最终目标是,提供无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自动驾驶汽车!

点击阅读全文:
系统带来的挑战
具低 EMI/EMC 辐射的双 DC/DC 转换器

网友E:
针对三个或四个电源的负载平衡,电源电压不等也不受影响
采用多个小型电源通常比使用单个大型电源更加经济实惠和可靠。例如,可采用单独的电池以提高可靠性。在多电源系统中,均等地分担负载是很重要的;否则,一个电源或许会试图承担整个负载的供电。本文将说明怎样通过级联 LTC4370 电路以容易地实现三个或四个电源的负载平衡。
如图 1 所示,LTC4370 控制器在输出电压之间具有适度差异的两个电源之间实现了电流均分。为了完美地平衡两侧中的电流,该控制器调节位于具有较高电压那一侧中的 N 沟道 MOSFET 的栅-源极电压。这在 MOSFET 的 RDS(ON) 和电流检测电阻器两端产生一个电压降。

点击阅读全文:
利用两个级联的 LTC4370 来平衡三个电源之间的负载
平衡四个电源之间的负载
局限性
结论

网友E:
电源排序得以简化
设计多轨电源时,每增加一个电源轨,挑战都会成倍增加。设计师必须考虑怎样动态协调电源排序和定时、加电复位、故障监视、提供恰当的响应以保护系统等方方面面。有经验的设计师都知道,随着项目从原型向生产环境转变,成功应对这种动态变化环境的关键是灵活性。在开发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软硬件更改的解决方案是理想解决方案。
理想的多轨电源设计方法是,一项设计自始至终只用一个 IC,在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无需更改布线。该 IC 对多个电源轨自主进行监察和排序,并与其他 IC 协作,无缝地监察系统中多个电源稳压器,提供故障和复位管理。当系统连接到 I2C 总线时,设计师可以运用功能强大、基于 PC 的软件,实时配置系统、实现系统可视化并调试系统。

点击阅读全文:
电源控制的 3 个步骤
LTpowerPlay 让事情变得简单了
结论

网友E:
Easy Drive ADC 简化高阻抗传感器的测量
增量累加 ADC 凭借高准确度和很强的抗噪声性能,非常适合用来直接测量很多类型的传感器。然而,输入采样电流可能压垮高源阻抗或低带宽、微功率信号调理电路。LTC2484增量累加转换器系列通过平衡输入电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简化了信号调理电路或者不再需要这种电路。增量累加 ADC 的常见应用是热敏电阻器测量。图 1 显示了直接测量高达 100kΩ的热敏电阻器时 LTC2484 的连接方式。数据 I/O 通过标准 SPI 接口连接,

点击阅读全文:
LTC2484 的连接方式
LTC2484 演示电路板
LTC2484 演示软件屏幕截图,偏移为微伏级,噪声为 600nVRMS

网友E:
高性能双无源混频器可应对 5G MIMO 接收器挑战
数据传输速率日益提高是一种全球化需求,这种需求已经超越了目前 4G 无线网络容量的极限。下一代 5G 网络需要将容量提高 10 倍以上,以跟上未来的需求发展。尽管 5G 标准尚未最终确定,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市场参与者都认为,带宽至少需要 (从目前的 20MHz 带宽) 增大到 100MHz,有些人甚至说,会增大到 200MHz。如果这样,就需要进入 3.6GHz 以上或更高的频段。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凌力尔特的 LTC5593 双无源下变频混频器在 3.6GHz 提供了出色的线性度和动态范围性能,同时支持超过 200MHz 的平坦信号带宽,可用来构成极其坚固的 MIMO (多输入多输出) 接收器。在 Wi-Fi 和 4G 网络等系统中,当带宽有限时,MIMO 技术显著提高了数据的净吞度速率和接收率,因此 MIMO 技术已经证明了其自身的有用性。在 5G 系统向频率更高的频段迁移时,LTC5593 在 2.3GHz 至 4.5GHz 范围内提供连续的 50Ω 匹配,从而支持在 2.6GHz 和 3.6GHz 频段上的多频段接收器。就频率较低的频段而言,凌力尔特还提供其他引脚兼容的混频器,包括 LTC5590、LTC5591 和 LTC5592,这些混频器涵盖了其余所有 LTE 接收器。每款混频器的频率覆盖范围和典型的 3.3V 性能如表 1 所示。这些混频器可提供高转换增益、低噪声指数 (NF) 以及高线性度和低 DC 功耗。典型功率转换增益为 8dB,并具有 26dBm 的输入三阶截取点 (IIP3)、10dB 的噪声指数和 1.3W 功耗。

点击阅读全文:
混频器描述
接收器应用
功耗和解决方案尺寸

网友E(2017-12-20):
设计军用系统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以及怎样减轻组件供应问题
军用设备的预期服务寿命有几十年之长,因此设计新的系统需要采用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技术,以真正地实现系统性能和能力的最大化,然而这项工作有时与旨在支持和维护使用时间已长达 30 年的老式系统所投入的精力显然是有冲突的。这些设计可以追溯到半导体工业的早期,当时,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推动了半导体的需求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国防行业而言,并不容易应对技术的迅速进步和 IC 商品化以及相关的半导体商业模式的变化。那么从设计角度可以吸取哪些教训以最大限度减少未来的组件供应问题呢?

点击阅读全文:
战略性供应商选择
保护设计资源
技能差距
商用考虑
设计时需考虑组件淘汰问题

网友E:
多种化学电池充电器支持用于太阳能电池板最大功率点跟踪
LTC4015 是一款通用的同步降压型充电器,可支持包括铅酸、锂离子和磷酸铁锂 (LiFePO4) 在内的多种化学电池。LTC4015 拥有大量的电池充电功能,包括库仑计数以及多种电池和系统监视能力。不过,本文将着重阐述其可实现太阳能电池板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 功能的输入控制环路。
不管您具备多少 MPPT 常识,要理解 LTC4015 的实现方案,就必需弄懂 LTC4015 的多控制环路工作原理,这一点是很重要。

点击阅读全文:
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
MPPT 工作原理
MPPT 特殊考虑因素
抖动期间充电电流的显著变化
输入电流限制设置
可用的电流足够

网友E:
基于电解电容器的数据备份电源解决方案
在嵌入式系统依赖持续供电的电信、工业和汽车应用中,数据丢失是引人关切的。供电的突然中断会导致正在对硬盘驱动器和闪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时的数据受损。通常,嵌入式系统仅需 10ms 至 50ms 的时间备份易失性数据以防止发生丢失。
数据备份应用在嵌入式系统中,以用于维护、故障排除和维修工作。在复杂的工业金属加工设备中,在电源断接后必需存储多种刀具的位置和状态,以防止在稍后恢复供电时发生设备故障,这一点是很重要。这些应用要求提供稳定的电源和数据保持,但是不可靠的电源使之难以实现。长的电源线、电量耗尽的电池、未稳压的 AC 适配器、抛负载和大功率电动机的开关操作会导致输入电源的广泛不可靠。因此,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人员喜欢使设计拥有尽可能宽的输入电压范围,从而可在众多的应用和环境中使用。

点击阅读全文:
电路描述
电路功能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