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手一摸LM2642芯片,DCDC板就没有电压输出,求解答

楼主(2017-03-08):
DCDC在正常情况下输出正常,但是用手摸一下芯片就会无输出,断电重新给电后又正常,一直这样,焊接好几块板子也是这样,实在想不明白,求原因,里面用的芯片是LM2642

网友A:
上个实物图来看看
再贴个你画的原理图

网友B:
又不是有多性感,没事摸它干什么。。。
低功耗高阻抗的芯片多半都这样敏感,一摸就颤抖

网友:
可能是虚焊。如果你相信不是焊接的问题,就去调节一下环路补偿电路,环路不稳定或者在边界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看下IC的资料,有没有静电保护这块的要求

网友D(2020-03-14):
分压电阻选择的太大了,选择10-20k

网友D:
分压电阻太大导致,选择10-20k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