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mTouch

楼主(2017-03-08):
想请教一下PIC的mtouch,我现在用的是PIC16LF1559,用的是MCC生成的API,感应距离不是很理想,手指阈值已经很小了,偶尔会误触发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感应距离,且避免误触发

网友A:
用弹簧,缩小绝缘扳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缩小绝缘扳的厚度

能讲具体点吗?我做的是个接近感应的遥控器。

网友A:
mTouch本来就是触摸的,感应距离有限,大约5mm左右,你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距离就不好办,除非你把触摸金属面积扩大,相对来讲也就是增加电容量

楼主(2017-09-08):
引用 网友A:
mTouch本来就是触摸的,感应距离有限,大约5mm左右,你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距离就不好办,除非你把触摸金属 ...

目前电池供电系统,只能做到3CM左右,也是不是很稳定,面积已固定没办法加大了。。。

网友B:
都3CM了,用红外行不行

网友C:
休眠模式的是多少UA测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