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机”与操作系统

楼主(2017-03-08):
裸机跑电机   与    操作系统跑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搞清楚  操作系统 有什么用

网友A:
操作系统方便多任务的调度

楼主:
有系统的可以进行前后台程序,没系统的只能进行前台程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是错误的,单片机程序,大致来说,分为三种结构。
1.前后台结构,会阻塞,只能实现单任务。
2.时钟节拍 + 状态机,不会阻塞,可以实现多任务,要自己切碎状态机。
3.RTOS,多任务,任务间可抢占,能保证任务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