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汽车电源保护

楼主(2017-03-08):
设计的一个24V汽车电源保护电路,请各位大神指点下,有哪些疏漏?其中,L7是共模电感

网友A:
PMOS的Vgs最大才16V,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坚挺?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管子Vgs能抗24V,你这个电路也过不了ISO7637的电源干扰测试...根本不能在汽车上用!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
MOS 放前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24V 系统
考虑电压至少满足 18-36V

网友C:
压敏 保险 TVS 共模 LC 滤波 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敏 保险 TVS 共模 LC 滤波 就差不多了

压敏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的Vgs最大才16V,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坚挺?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管子Vgs能抗24V,你这个电路也过不了ISO763 ...

如果PMOS换成SS24,是否可以?另外,要过7637,有哪些地方不合适,请指点下

网友E:
没有过压断电保护,共模电感应该在差模电感后面,个人理解

网友F:
楼主,mos管是做什么用的?反接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mos管是做什么用的?反接保护吗?

反接保护

网友G:
MOS管很委屈
不放个保险丝,电瓶毫欧级的内阻,万一哪里短路了,火花四溅,很美哦

网友H:
这个电路不行假如电源连接错了电流直接加在 二级管上了

网友I:
汽车电子产品必须把成熟度、稳定度、安全性与可靠度作为优先顺位的考虑。保护电路所采用的元器件的性能优劣则是保护电路能否有效作用的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MOS换成SS24,是否可以?另外,要过7637,有哪些地方不合适,请指点下 ...

一般的电路结构是:短路保护->抗浪涌->EMC/EMI->防反接...
要过ISO7637,你最好先去阅读标准,根据车厂要求的实验项目,来选择上述电路结构的元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