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驱动为什么不用一个pmos和一个nmos?

楼主(2017-03-08):
问一下,无刷直流电机全桥驱动上下两管两个都是nmos,为什么不分别用一个pmos和一个nmos呢。这样上管的控制闸端就不需要自举了么?

网友A:
NMOS的成本低,内阻小。
大电流的情况下,算下来自举可能更划算。

网友B:
pmos容量小还贵,而且超过12v的系统,还要控制栅极到-12V,也挺麻烦的,nmos驱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