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2051单片机端口输入输出怎么控制

楼主(2017-03-08):
我用的at89c2051单片机,这是我用proteus仿真软件画的电路图,当输入信号OUT为高电平26V时,p1.6端口是5v的信号,也就是高电平,但是当OUT为0v低电平时怎么端口还是显示高电平(红色点为高电平,蓝色为低电平),这个2051单片机端口的内部上拉电阻有什么关系吗,怎么处理

网友A:
作为输入时,端口需加上拉电阻
管脚的电压也受程序的控制(复位后是高电平),输入状态(没有被外部拉低时)就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