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内部时钟的误差问题

楼主(2017-03-08):
MSP430F1232IPW 芯片做定时器内部时钟DCOCLK:内部数字可控晶振,具有可选择的频率 定时20mS,不同的片子差别  2mS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

网友A:
20ms差2ms,误差有点大把,你这个2ms是如何测量的,这是个问题

网友B:
不建议你用DCOCLK,精度差,还是用LSE

网友C:
内部的DCO是不是抗干扰强点??

网友D:
有一个校准值,你采用校准值

网友E:
采用校准值的有没有例程?

网友F:
数字控振荡器(DCO)

网友F:
应该是规定误差范围

网友G:
内部的DCO可以到1Mhz。

网友G:
运行多长时间可能够差2ms?

网友H:
有一个校准值,你采用校准值

校准值在哪,怎麽用,没看到啊

网友I:
内部时钟容易受温度的影响

网友J:
运行多长时间能够查2ms?

网友J:
频率如果存在问题,内部的DCO会进行校正的。

网友K:
能够差1/10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K:
选择的晶振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