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7-03-08):
STM32F207和max3051输出的CAN波特率跟程序计算出来的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A:
max3051最高支持1m的。你现在属于can芯片的选型?
要不要给你推荐个3.3v 挺稳定的?

网友B:
怎么知道波特率不一致的?

网友C:
程序计算的是多少,实际测到的是多少,看看波形就知道测的结果对不对

网友D:
程序改变波特率,输出是否也变化。差别太大的话,可能是算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