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的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7-03-08):
我用的定时器是TIMERA,并且我的程序可以正常的跑起来,也能发生定时器中断,并能执行其中中断服务程序,但现在问题是,我通过改变TACCR0的值,不能改变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间间隔,这问题会出在哪呢?我用的模式是增计数模式,望知道的同志可以告知一下

网友A:
根据时钟频率,定时器时钟分频,计数重载值,看看手册有没有别的参数,计算公式,计算出理论中断间隔。和实际对比一下。

网友B:
得不到想要的频率,改的哪个参数,定时器的时钟是否配到了最高,改变其他参数,和理论计算对比,多测几组数据,就知道实际配置是否和理论基本符合。

网友C:
现在中断时间间隔是多少。如何确定中断时间间隔没有改变,如果确定没有改变,就认真分析一遍定时器的缩影寄存器,看看和中断时间可能有关的部分。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要好好看user's guide。其次,ti有相关的官方例程的,你可以多参考下。当然了,你选用什么时钟也是对定时器有影响的

网友E:
TimerB有问题,两个定时器,具体配置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一样的方法。认真读手册,或者有TimerB的配置方式,或者会说和TimerA的异同。你根据TimerA,单独写TimerB的程序,看看能否正常工作,调好,然后再整合。

网友F:
周期寄存器呢

网友F:
TACCR 0, TACCR1是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G: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H:
可能周期有问题

网友H:
能不能读取CCR的数据

网友I:
你的程序代码在哪里

网友I:
F149中断间隔是周期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