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源分压用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3-08):
图中5v电源通过电阻分压出来2.5v和1.5v,加一个跟随器有什么好的效果吗?

网友A:
电流扩展,不过用两个LDO就行,楼主是为了清运放库存的吗?

网友B:
增加直流输入阻抗,增加带负载能力。
但运放输出端直接接电容到地,这是忌讳的事。

网友C:
除了m大提醒以外,楼主要明白,负载所需的能量不是直接从5v电源过来,而是由运放提供,所以负载功率不可超过运放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