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器,开发板,dsp芯片 之间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7-03-08):
想问一下在做dsp开发的时候,ccs版本,仿真器的版本(ti的或者其他厂家的),开发板,dsp芯片型号 之间需要配套吗,他们之间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尽量安装 sdk install guide .pdf 手册来推荐的环境搭建,等熟悉后切换到更高版本测试

网友B:
需要匹配      首先CCS要支持仿真器
第二就是仿真器要支持目标器件

网友C:
可能版本之间存在不兼容。

网友C:
现在的XDS100V3兼容性不错。

网友D:
CCS可以支持所有的DSP芯片。

网友D:
仿真器可能不支持DSP芯片,这个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