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OPA695运放此处的电压。。

楼主:
进行了仿真之后就印了板子,但是测试板子的时候在图所圈出的点处电压与仿真值不同。实测板子中R9两端电压只有0.5V,且R8有4.6V.思考良久不能解答,求帮助。。我仔细检查了PCB板子,在这里不存在链接错误的问题。

网友A(2017-03-08):
IC有没有热,有自激的可能。695是电流反馈的运放吧。电流反馈运放不是这样的用的。很大可能是自激了。

网友B:
只装R8 R9和运放然后测量一下.正常的话装几个元件就测一下装几个再测一下.

网友C:
看你电路信号输入应该是交流信号吧,而你在仿真时是否设置信号是直流的?这样可能是造成和仿真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D:
把运放3脚断开测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有没有热,有自激的可能。695是电流反馈的运放吧。电流反馈运放不是这样的用的。很大可能是自激了。 ...

我补一下课。。歇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电路信号输入应该是交流信号吧,而你在仿真时是否设置信号是直流的?这样可能是造成和仿真不一致的原因 ...

这个没有,本来就是做交流放大。。

网友E:
r10=40,r11=364 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0=40,r11=364 再看看

你这个数值接近手册里面给出的电路模型。。我似乎是知道原因了,因该是695的质量不行,重新焊了一遍刚开始可以,后来就又不得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DlS腳是如何设置的。

悬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补一下课。。歇歇

自激现象时电容配合不对造成的。。焊了第二次,刚开始这一点的电压正常,IC是有一些发热,但温度并不高。之后又测量了一遍,IC又不工作了,电压异常,即使将695拿掉也不能改变。帮忙分析哈原因。。。我又多翻了一些资料,电流运放对电阻的选用较为敏感,容易自激。您有较好的电压型运放可以推荐的么?工作频率在10MHZ左右,放大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