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急求救!单片机操作U盘

楼主:
      目前的需求是:单片机把采集到的数据实时的转存到U盘,在存储的过程中单片可能掉电,还要能保证存储的数据能读取出来。
      问题1:如果用文件打开,关闭的方式写数据的话,当单片机掉电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写关闭文件文件的指令,那U盘里存储的数据是不是就读不到?
      问题2:能否通过单片机直接操作U盘里的FLASH闪存,直接写采集的数据,读取的时候在通过单片机还原?

     请大侠指点!!!

网友A(2017-03-09):
你用的是MCU,不是电脑,你可以调整写入是不是用缓存,就是在电脑上也是可以不用缓存直接写入数据的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计算机控制不使用缓存到是明白,MCU如何控制??大神能否指点一下,或者什么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B:
得选带有USB主机功能的MCU,或者OTG功能的MCU,比如,STM32F207我记得就有USB主机功能

楼主:
有没有对物理扇区读写操作??希望获得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对物理扇区读写操作??希望获得指点。

CH559可直接对物理扇区读写,有可直接读写U盘的例子,CH559是增强型51的USB单片机,支持USB HOST/DEVICE模式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我现在读取USB不是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就是物理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