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影子寄存器

楼主(2017-03-09):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EALLOW;
    ECanaShadow.CANTIOC.all = ECanaRegs.CANTIOC.all; //  把CANTIOC读入影子寄存器
    ECana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  外部引脚I/O使能标志位。
//  TXFUNC=1  CANTX引脚被用于CAN发送功能。
//  TXFUNC=0  CANTX引脚被作为通用I/O引脚被使用
ECanaRegs.CANTIOC.all = ECanaShadow.CANTIOC.all; //  把配置好的寄存器值回写这段代码怎么就调用了影子寄存器,ECanaShadow不是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变量吗?

网友A:
有些寄存器不能按位操作     就有了影子寄存器
按位等操作完后就赋给了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寄存器不能按位操作     就有了影子寄存器
按位等操作完后就赋给了寄存器 ...

恩恩,顺便问下TIDSP-XDS510 驱动一直装不上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顺便问下TIDSP-XDS510 驱动一直装不上怎么破

首先确认一下    仿真器支持你现在安装的CCS版本吗?
如果不支持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