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UDP如何连续发送多帧数据

楼主(2017-03-09):
请问,UDP如何连续发送多帧数据,现在用Sendto()函数连续发送时,最终只发送出最后一帧,由于现在需要测试板子对数据接收是否稳定,所以必须得连续发送多帧(至少5帧或以上),即即尽量进行满负荷测试,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实现?数据从运行于电脑上的软件下发。用sendto()函数不能实现,用的是电脑的有线网卡。
或者有没有办法获取UDP的发送状态,处于发送中还是发送结束?

在此谢过了……

楼主:
以最笨的方法解决了,在调用sendto()函数后,加一个等待,然后再发送下一帧

等待代码

cnt = 0x8FFF;
while(cnt--);
这样就不会导致线程挂起了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这由模块的设计决定,如果模块以输入间隔作为发送判断,那只能用延时解决。建议仔细看模块的操作说明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由模块的设计决定,如果模块以输入间隔作为发送判断,那只能用延时解决。建议仔细看模块的操作说明确认。 ...

这是在电脑的上位机来发送的,就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由模块的设计决定,如果模块以输入间隔作为发送判断,那只能用延时解决。建议仔细看模块的操作说明确认。 ...

本来分数是想给你的,但操作出了问题,分数被论坛全扣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