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DS18B20芯片的困惑。

楼主(2017-03-09):
操作DS18B20测温芯片有两次CRC校验,
一次是在读取芯片ID(即ROM值的时候,另一次是读取温度值。
如果严格操作,两次CRC校验都应当执行;如果不严格,不做CRC也行吧。

我起初的程序是按严格操作,两次CRC都执行,用定时器延时,示波器配合调试,程序应当没问题。

但小批量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问题都出在CRC校验上,校验值错误。
有的在读ID环节能通过CRC校验,温度却不行,不论温度值是多少,读到的校验值字节始终是一个值(记得是0xAB),
有的两次CRC都错误。

先后从淘宝买过三批芯片,都是比较可信的商家;从本地商家手里买过一批,也是长期合作、比较可信的商家。
但芯片的表现却都不一样,来源相同,毛病也相同;同一批货,同样的问题。

这事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至今没有解决。很困惑。
为了应急,暂时关闭了CRC校验。

欢迎各位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A:
从没用过CRC校验

网友B:
传感器的引线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的引线有多长?

很短,大约5公分。

网友B:
除了IC本身/软件的问题,我只能考虑上拉电阻是不是合适,建议1.5k以下;
另外电源脚是否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IC本身/软件的问题,我只能考虑上拉电阻是不是合适,建议1.5k以下;
另外电源脚是否正常供电? ...

供电是3.3v,和CPU一起,AMS1117-3.3,应当没问题。
只接一个18B20,一直用4.7K上拉,回头试试1.5K,但感觉不是这里问题。
软件也不大可能,同一批货,如果一个校验正常,一批都正常,否则都不正常。看我描述。

你加校验没有?情况怎么样,两步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是3.3v,和CPU一起,AMS1117-3.3,应当没问题。
只接一个18B20,一直用4.7K上拉,回头试试1.5K,但 ...

18B20的电源脚应该有滤波电容吧

网友C:
可能是有的货是仿片,建议从渠道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的电源脚应该有滤波电容吧

板上滤波电容很多,12x12公分的板子,0.1u + 0.01u 有几十对,芯片附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有的货是仿片,建议从渠道查

印象里,早期的几个芯片都是正常的,
可惜时间早了,没记住货源,后期的就成现在这样。
已经试过四批了。

网友B: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吧?
要么保持现状,不用校验;
要么加校验,固定供应商。

网友D:
改改时序吧;找不能用的芯片debug一下,1-wird的时序要求严格,刚好代码在临界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加强上拉是有好处的。

用逻辑分析仪一测,就能出来了,到底时序符不符合规范。

网友E:
如果具有批量一致性,可以肯定跟器件相关。18B20有大量山寨货,不过也不好说山寨货就一定有这个问题,不排除是时序临界。

网友F:
表示没有用过啊

网友G:
为什么要crc,直接读温度不就行了吗?难道是多个?

网友H:
类似这样的问题,说批次问题的,说各种各样现象的,都没有说清楚一个问题:
此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分析一下:现象:读CRC错。
那么接下去就要往下分析了,由于你有正确的批次,所以应该主要原因不是读取功能错。这样下一步工作就是拿示波器看波形的,主要是看时序timing,有没有timing问题一看就清楚。
尤其是单线制,不同批次的芯片,不能保证timing一样,所以一定要查余量是否足够。
如果timing也对了,那就看波形和正常的是否类似。总线上的杂波情况怎样 等等。
如果波形和正常的一样,(但CRC确实是报0xAB),那才去怀疑芯片本身问题。我觉得如果芯片有问题,一般也不会出AB这样的值,一般是00,FF,或者55,AA什么的,AB输出,我觉得芯片不太会这么作假。
当然,如果前面的工作都做到了,芯片假货也绝对可能。

网友I:
怕假货,建议楼主去嘉立创商城买芯片。 不是我吹牛或托。

网友J:
这样的情况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先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和读出的值是否一致,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楼主(2018-09-26):
两三年的困惑,这两天基本澄清了。
是自己的时序问题。

以前的各种延时,都是根据手册自己确定的数值,
在网上找到一篇**,按他的时序重新写了一遍程序,延时也用他的数值。
新程序,无论是搜索总线上 ROM 码之后的 CRC 校验,还是读取温度以后的 CRC 校验,都能通过,没有通不过的情况,至少几十分钟都没有发现。以前可是经常出现的。

说“基本”,是因为手里只剩下一个批次的芯片,而这个批次用自己的程序不能通过 CRC 校验,用新程序就一切正常。
其他批次都采用折中方法(不做 CRC 校验)用完了,所以没法测试。

网友K(2019-07-10):
引用 楼主:
两三年的困惑,这两天基本澄清了。
是自己的时序问题。

楼主把这篇**分享一下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