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超声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17-03-09):
如图电路

实用电路为多路应用,此为其中一路。
1:vcc为60v时R169,R173,R137和Q4,Q33,Q30,Q32有一定烧毁的机率。
2:vcc为50v时R169,R173,R137有一定烧毁的机率。MOS此时不烧了。
3:负载是超声元件。烧元件多半是刚开机时,此时应该有些尖峰冲击电流什么的。MOS栅极为PWM驱动。电源是普通升压芯片,输入为24V.

但是此电路电流非常小,不大明白为什么会烧器件,望指教!

网友A:
PWM驱动端的L H2个引脚,在上电瞬间时都为高电平,就会烧

网友B:
R169,R173,R137这三个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功率是不是够?
mos不应该是简单直连的驱动,要有驱动电路
实际测试过超声波探头的功率没有你想的那么小的

楼主:
实际使用时负载电流是很小的,6/7路同时开启也不到20mA,电阻为限流且分压。

网友C:
楼主说一般开机出现问题,一般上电时控制电路电平没有来得及初始化,电平状态不确定,加上开机瞬间电源冲击较大.
建议采取1、I/O口增加下拉电阻和隔离电阻;2,电源端滤波。

楼主:
事实上芯片引脚到栅极是加了一个10欧电阻的,这里没画出来,但是没加下拉;电源滤波这个各级有很多。

网友D:
可以用电感之类的串联到电路上,也可以用死区的驱动,或加大死区时间;
总之一个是减少上下管同时导通,一个是减少换相时的电流,负载是容性的,换相时等于2倍电压短路,超声可以用接近正弦的波形驱动

网友E:
其实就是开机时,全桥逻辑跑到了死区,想法避免就行了。(电阻上下拉控制信号)

网友F:
这个我也遇见过是要给栅极或基级一个稳定的初始电压。

网友G:
1.加G极接10K电阻
2.输入信号不能同时出现高电平

网友G:
FAN3278是一款双通道1.5A栅极驱动器,针对在电压轨道最高值为27V的电机控制应用中驱动一个高端P沟道MOSFET和一个低端N沟道MOSFET进行了优化。 内部电路将加在外部MOSFET栅极上的电压限制在最大值13V。 驱动器具有TTL输入限制,提供逻辑输入的缓冲和电平转换。 内部电路防止输出开关器件在VDD电源电压低于IC工作电压时工作。 内部100kΩ电阻偏置同相输出低电平,反向输出至VDD,在逻辑控制信号未出现时的启动间隔之间保持外部MOSFET处于关闭状态---------参考吧

网友H:
MOSFET是什么型号,损坏的MOS栅极有没有击穿,检查一下VGS是否超限,可以增加钳位稳压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