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芯片的使能接口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09):
485芯片都有收发使能, 这是因为 485 是半双工的. 即不能同时收发. 所以要对收发状态进行控制.
232转485没有使能接口, 硬件上会自动控制收发使能信号的

网友B:
485接口片的使能一方面是因为半双工的限制,避免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兼容在422网内的使用。廉价232转485用发送数据反相后控制收发,形成发0不发1的模式以节省成本。此时,总线逻辑1必须由总线静态偏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都有收发使能, 这是因为 485 是半双工的. 即不能同时收发. 所以要对收发状态进行控制.
232转485没有 ...

我现在单片机没有多余的管教了,我想把485的收发都在硬件上同时使能了;我现在收发数据都是有软件协调的不会随便收发,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接口片的使能一方面是因为半双工的限制,避免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兼容在422网内的使用。廉价232转485 ...

我用两个sp3485分别做422的收和发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sp3485分别做422的收和发可以吗?

可以
另: 13487 可以不用控制收发的485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sp3485分别做422的收和发可以吗?

可以。

网友A:
网上有根据 TXD 信号控制收发引脚信号的电路,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单片机没有多余的管教了,我想把485的收发都在硬件上同时使能了;我现在收发数据都是有软件协调的 ...

不行!

楼主: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同时使能收发会造成总线逻辑冲突,当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使能收发会造成总线逻辑冲突,当然是不行的。

看这个内部框图的意思,是不是我都使能了以后,发送数据的时候接收端会收到本来是发出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另: 13487 可以不用控制收发的485芯片

多谢推荐,这个芯片对我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使能收发会造成总线逻辑冲突,当然是不行的。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用2个8楼推荐的芯片来实现我的功能了,价格也不贵,比sp330,max3161这些要便宜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用2个8楼推荐的芯片来实现我的功能了,价格也不贵,比sp330,max3161这些要便宜很多 ...

那你也要用两对485线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内部框图的意思,是不是我都使能了以后,发送数据的时候接收端会收到本来是发出的数据呢?
...

你再分析如果总线上有两个节点这么用的话又会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用2个8楼推荐的芯片来实现我的功能了,价格也不贵,比sp330,max3161这些要便宜很多 ...

没有多余IO控制收发,可以用发送数据反相后来控制收发,即所谓的发0不发1,只是注意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否则逻辑1就没法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也要用两对485线才行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分析如果总线上有两个节点这么用的话又会如何。

这个其实没事,另外一个节点本来就是要收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多余IO控制收发,可以用发送数据反相后来控制收发,即所谓的发0不发1,只是注意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 ...

这个我还没搞明白,我得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没事,另外一个节点本来就是要收数据的。

真没事么?再去分析,列举各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没搞明白,我得再想想。

是该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事么?再去分析,列举各种情况。

还没用到过别的呢,想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威武  谢谢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用到过别的呢,想不出来呀。

纯粹的逻辑分析而已,跟用没用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的逻辑分析而已,跟用没用过无关。

大神饶了我把。发数据不就是向被别的收到,除了怕自己收到外实在想不出别的啊。不如你告诉我得了

网友F(2017-07-17):
引用 楼主:
大神饶了我把。发数据不就是向被别的收到,除了怕自己收到外实在想不出别的啊。不如你告诉我得 ...

同时收发使能,那你直接用 can 总线吧

楼主(2017-08-24):
引用 网友F:
同时收发使能,那你直接用 can 总线吧

我要去北京看**,你告诉我坐到深圳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