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电不允许较零情况下,如何获取当前位置?

楼主(2017-03-09):
有一个机械机构,由电机带动在垂直方向做升降运动,要实现移动的准确定位,并要求上电后不能进行较零。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不重新设计机械结构的前提下,估计只能从位移传感器上想办法了。
看了下绝对值光电编码器,拉线位移传感器这之类的,但觉得还是没太搞明白。比如说绝对值光电编码器,一般规格都是单圈的,如果要实现较长量程,如50cm的绝对定位,那一圈应该是不够的,除非上面套一个很大的同步齿轮,同步齿轮转一圈就有50cm,那同步轮直径得有8cm以上,想想都觉得奇葩。不知是否有什么工业常用方法,用单圈编码器就可以实现长量程检测的。在这里不说多圈,一是难找,二是好贵(能接受的价格区间:100~300)~所以希望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能解决问题最好。

想和大家讨论下,这种情况下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来如何来实现长量程(50cm左右)的绝对位置检测呢,特别要求上电不能进行较零操作?

网友A:
用脉冲编码计数,例如全行程对应为10000个脉冲,再把每次移动的读数迭加到一个寄存器,上行累加,下行累减.停下来就把累计数保存到EEPROM中.每次上电先读取EEPROM里的上次停留位置.出厂前人工校次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脉冲编码计数,例如全行程对应为10000个脉冲,再把每次移动的读数迭加到一个寄存器,上行累加,下行累减.停下 ...

谢谢T叔支招。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有两方面待解决的:1、如果行走过程中,突然掉电,那这个时候,存储在EEPROM的位置信息就和行走位置对不上了哦。2、如此频繁的行走,以及读写EEPROM,可能需要换用FRAM存储或增加EEPROM均匀读写算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支招。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有两方面待解决的:1、如果行走过程中,突然掉电,那这个时候,存储 ...

1. cpu加独立备用电池.
2. 可用RAM+备用电池,EEPROM仅用于关机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pu加独立备用电池.
2. 可用RAM+备用电池,EEPROM仅用于关机前保存.

嗯。这两种做法倒还是可以实现的,可以考虑试一下。不过这么做专业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