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如何计算

楼主(2017-03-09):
Vprog 这个电压是怎样得出来的? 是不是恒流源电流 * Rprog?

楼主:
怎么那里测的    Rprog=10K时,= 1V?
不是10K *3uA吗

网友A:
这是充电芯片

网友B:
规格书不是原理图,所以有些细节省略,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电压是定的,电流由外接电阻决定,然后被放大就定义了电池的电流。

网友D:
电源加一个电容器进行旁路是做什么啊???
怎么确定需要加多大的电容呢???
还有就是BAT的电压最大就是4.2V吗?是否可变?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