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带高速USB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7-03-09):
供货要比较方便。带480M高速USB。引脚可以少,做USB FIFO用,也不需要多大程序空间。

网友A:
妥妥的是 CY7C68013A

网友B:
一般带USB功能的单片机,没有官方提供的SDK,开发起来较费劲。请问该MCU,你们官方提供了哪些开发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带USB功能的单片机,没有官方提供的SDK,开发起来较费劲。请问该MCU,你们官方提供了哪些开发资源? ...

USB主机:FAT文件系统库,库使用程序读写U盘、操作键盘鼠标、操作条码枪、操作打印机DEMO、操作HUB、操作CH340等等、连接Andriod通讯
USB设备:模拟U盘、模拟键盘鼠标、模拟USB声卡、虚拟串口、模拟HID设备、模拟厂商自定义USB设备等等

网友D:
可以看下ATMEL的CROTEX-M3或者M7系列。  q503276777

网友(2017-10-11):
需要带USB单片的 可以联系我  QQ:9238013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主机:FAT文件系统库,库使用程序读写U盘、操作键盘鼠标、操作条码枪、操作打印机DEMO、操作HUB、操作 ...

需要带USB单片的  提供程序 技术支持  驱动代码  QQ:923801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