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470R1B1M-HT冷门芯片求助啊

楼主(2017-03-09):
1、可以使用片内的1M的flash空间进行数据的存储,来进行掉电数据保护吗?
2、问题1答案是可以得话,下载的程序存到哪里了呢?是不是可以通过IAR设置程序的地址?
3、问题1答案是可以得话,存储数据的地址可以自己确定吗?,可编程地址如下:

    请问,RAM、FLASH、HET RAM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4、如果可以存储数据的话,存储的时候,看到这句话:

      请问,这个芯片写入的时候是可以2个2个字节写入对吧?那写之前要进行擦除吗?是不是按页(16K字节)擦除?对于已经有数据的地址再写数据时,要擦除吗?
5、在其总的手册中有以下一句话:,请问,这个50000是指读写次数吗?那么这个次数是怎么算的呢?①是每bit可以进行50000次读写,②还是读写1次就算1次?比如,对flash中的8个字,64bit进行每2个字节的间断性写操作,过程中是对每bit进行操作,按第1中解释,那么其实算使用掉了1次读写机会;按第2种解释,写了8/2=4次,使用掉了4次读写机会。

网友A:
这个mcu确实够冷门的。
@gaoyang9992006 帮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A:
搜索能找到ti官网有这个器件的资料,但我打开就找不到搜索的页面,好奇怪。

网友B:
看来一下手册,说是可以编程用的。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The F05 flash has an external state machine for programming and erase functions.
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提供库函数或者例程序之类的东西。回头查查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一下手册,说是可以编程用的。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The F05 flash has an external state machine for p ...

万分感谢啊,真的有好多方面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能找到ti官网有这个器件的资料,但我打开就找不到搜索的页面,好奇怪。 ...

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我是在中文网站下的,但是都是英文的手册

网友C:
这个真没有用过的。

网友C:
掉电丢失,可以保存到flash存储器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有用过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丢失,可以保存到flash存储器里面吧。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擦写此处怎么算呢?因为这个芯片擦鞋次数至少50000次,比一般的flash存储器至少100000次少了一半,如果频繁的擦写,很快就会用完,所以比较在意。

网友D:
可以使用外部的flash存储器

网友D:
程序引导最好能够BootLoader进行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外部的flash存储器

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单片机工作的时候存在掉电情况,大容量的flash,大部分都是按页存储,如果在把数据存到缓存过程中掉电,则丢数严重,如果用小容量的,又需要多片并联,电路板空间有限,所以才想着用片内的flash的想法,才有以上的问题,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引导最好能够BootLoader进行引导。

不是程序引导,是存数据

网友E:
单片机工作的时候存在掉电情况

这掉电是需要,还是不正常现象

网友F:
下载的程序是放在Flash里面的。

网友F:
存储的地址都是根据存储器下载的。

网友G:
存储在flash里面掉电就会保护数据了。

网友G:
下载的程序后,数据就在Flash里面。

网友H:
这个没整过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I:
IAR设置程序需要引导才能运行。

网友I:
不知道这个flash芯片才能才能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这个flash芯片才能才能写入数据?

什么意思啊?

网友J:
Flash芯片不是都得连续保存吗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mcu?

楼主:
引用 网友J:
Flash芯片不是都得连续保存吗

可以写特定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mcu?

如题啊,SM470R1B1M-HT啊

网友K(2020-07-07):
我在用,可以交流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