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258是否可以如图所示输出高低电平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09):
恩,就是怕光耦521点不亮,特意加上拉R556。258运放可以这样用我就放心了。谢~

网友A:
LM258可以单电源应用,不过接成比较器模式时,最好加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比较器,这样不会在临界点发生振荡。另,如2楼所言,LM258是推挽输出的运放,R556在此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8可以单电源应用,不过接成比较器模式时,最好加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比较器,这样不会在临界点发生振 ...

是的,我查了,确实是推挽输出。谢谢两位前辈!  你所指的临界点是什么?我做比较器,不需要太准的,0.1v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查了,确实是推挽输出。谢谢两位前辈!  你所指的临界点是什么?我做比较器,不需要太准的,0.1v ...

你的电路是开环比较器,当比较信号与基准信号相当时,因噪声的存在,比较信号与基准信号比忽高忽低,这时输出将是振荡的。加正反馈构成施密特比较器后,比较器再次反转需要一个门限,即实现了滞回特性,这样振荡就不存在了。建议再去好好看看教科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查了,确实是推挽输出。谢谢两位前辈!  你所指的临界点是什么?我做比较器,不需要太准的,0.1v ...

chunyang所说临界点,指输入信号使比较器翻转的那一点。你的热敏电阻温度刚好使LM258从输出低电平变为输出高电平或者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由于环境噪声的影响、热敏电阻自身的不稳定、电源纹波影响……等因素,比较器往往会在这一点反覆振荡。
稍加一点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电路,即可避免。加入正反馈后会有回差,所以正反馈不能加太大。据你说0.1V可以接受,那就应该让回差远小于0.1V,例如20mV。

楼主(2017-05-27):
引用 网友B:
chunyang所说临界点,指输入信号使比较器翻转的那一点。你的热敏电阻温度刚好使LM258从输出低电平变为输 ...

想再问一下您,放大器和比较器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都要做施密特电路?还是比较器不需要,内部都有此类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一下您,放大器和比较器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都要做施密特电路?还是比较器不需要,内部都有此类功 ...

放大器好像不需要做施密特电路,除非放大器芯片作比较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