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CCSv5中工程的编译问题,所有的c文件无法编译打开??

楼主(2017-03-09):
在下新手,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二,最近被这个问题折磨的无语。
之前学习的时候用的是力天的例程进行修改学习编译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新建工程时自己写main函数其他文件利用的是力天提供的文件,但是编译时确无法通过,提示错误不能打开源文件
而且现在不知为什么,连ti官方的例程和模板helloworld。c都报错了,也是相似的问题,只有力天的程序编译没有错能通过。
贴了一部分错误都是一样的问题,所有的c文件都报错无法打开
'Building file: ../DSP281x_SysCtrl.c'
'Invoking: C2000 Compiler'
"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3/bin/cl2000" -v28 -ml -mt -g --include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3/include" --include_path="C:/ti/xdais_7_21_01_07/packages/ti/xdais" --include_path="C:/ti/xdctools_3_25_00_48/packages" --include_path="C:/tidcs/c28/DSP281x/v120/DSP281x_headers/include"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DSP281x_SysCtrl.pp"  "../DSP281x_SysCtrl.c"
Fatal error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SysCtrl.c"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SysCtrl.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DSP281x_SysCtrl.obj] Error 1
'Building file: ../main.c'
'Invoking: C2000 Compiler'
"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3/bin/cl2000" -v28 -ml -mt -g --include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3/include" --include_path="C:/ti/xdais_7_21_01_07/packages/ti/xdais" --include_path="C:/ti/xdctools_3_25_00_48/packages" --include_path="C:/tidcs/c28/DSP281x/v120/DSP281x_headers/include"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ain.pp"  "../main.c"
Fatal error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main.c"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main.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main.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求教求教

网友A:
肯定是你的CCS设置有问题    工程属性下会有很多调用
你看看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的CCS设置有问题    工程属性下会有很多调用
你看看怎么设置的

谢谢您啊,找到原因了,是我在写java的时候吧cmd默认路径改到了java所需的路径下了,改回默认路径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改变了环境变量导致的把,毕竟怎么也想不到会和cmd路径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啊,找到原因了,是我在写java的时候吧cmd默认路径改到了java所需的路径下了,改回默认路径就好了 ...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环境变量引起的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环境变量引起的
解决了就好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路径的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