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没有对数传模块熟悉的?

楼主(2017-03-09):
公司的产品中用到一种规定传输速率是9600bps的数传模块,我用这个模块做了个检测装置,当时在做这个装置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波特率的问题,我就是用555电路搭了个简易的脉冲发生器,让它产生一串窄脉冲(占空比小于50%),然后就把这种脉冲经max232送入了数传模块的232接口,这种数传模块只要串口收到数据就会打开发射电路向外发射信号,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发射频率竟然不是厂方手册上规定的频率,而且频率也不是很稳定,在几十KHZ范围内跳动,换了几块都是这样。电话咨询了厂方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讲不清楚。我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波特率不对才导致了这种现象,这里有没有熟悉数传模块的工程师,进来说说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必须看模块的具体设计,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B:
你这种应该是那种键控调制模式的无线发射模块吧,这种模块对一般对输入的信号的频率都比较低,只有1200bps左右。而且因为是键控调制,非常容易受外界干扰,只在一些玩具这种低端的产品有应用,建议采用ZigBee这种调频的数传模块,比如晓网科技的ZigBee数传模块,直接就可以接串口,实现数据透传。省时省力,又稳定可靠。还内置ZigBee协议,带组网功能。

网友C:
555晶振的问题,发生了频偏,你可以是调一下555输出到你芯片线路上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