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09a 在windows 64位机无法运行

楼主(2017-03-09):
tms320c5509a 在windows 64位机无法运行,有没有兄弟在64位机上跑过,比如说windows10.
我的驱动只能在32位系统上跑,现在很多机器都不支持了,可以以外包项目的形式合作。

谢谢

网友A:
tms320c5509a怎么在win64上运行?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xds100v3看看行么

网友B:
什么意思啊    是CCS安装不了吗

网友B:
还是仿真器不支持了

网友C: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C:
tms320c5509a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B:
市面上5509配的XDS510仿真器比价多   稳定性比较差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使用5100这个仿真器好像可以。

网友D:
现在的xds560不能使用么?

网友E:
这个tms320c5509a的仿真器不兼容么?

网友E:
tms320c5509a主要是在CCS开发,如果CCS不能执行可能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F:
直接安装一个虚拟机装个XP系统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的仿真器?

网友G:
现在很多的 仿真器都支持了。

网友G:
win10的系统兼容性不好。

网友H:
在64位数据运行CCS软件吗?

网友H:
仿真器的驱动一般都是在32位上设置的,可以虚拟机试试。

网友C:
楼主使用tms320c5509a做哪些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ms320c5509a怎么在win64上运行?

主要是CCS的仿真器。

网友I:
在64位系统上,可以运行的。

网友I:
选择兼容性比较好的仿真器。

网友J:
可能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K:
换个其他系统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K:
也可以选择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