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这个电路,请大神么解释一下

楼主(2017-03-09):
不理解这个电路,请大神么解释一下。尤其是电路中的可控硅那部分电路,实在不理解,问下各位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看不懂,Z1Z2相当于DIAC。其它是一般常用线路。

就是可控硅取电部分,双向可控硅和俩个稳压管是怎么组成开态取点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