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用BSL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做如下电路来实现F5438A用BSL下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示波器测量的RST(黄色) 和 TEST的波形。

抓包工具抓的TX 和 RX的 数据。

烧录程序显示

就是程序没有运行,晶振没有起振。晶振已更换过,确保 晶振是好的,程序也更换过好几个程序。3个板子测试都是这个结果,我试过用CH340芯片做 U转串 烧录成功,但是程序也是不执行。完整原理图在附件当中。
求各方高手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2017-03-09):
BSL的成本有问题吗

网友A:
需要编程设备(MSP430编程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编程设备(MSP430编程器)支持

成本没问题,您的意识是不是按照官方提供的BSL电路设计一个BSL? 我看到好多MSP430F5438A 都使用 U转TTL就可以实现 BSL程序下载,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

楼主:
@dirtwillfly 求帮助。

网友B:
你用的官网的例程吗?
因为你的5438a不运行,所以不能排除是5438a外围电路的问题,还是烧录器的问题。
建议用ti的仿真器先试试,如果没问题就是你diy的烧录器的问题

网友C:
IAR(EW430)和 MSP430BS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SL的成本有问题吗

MSP430F5系列BSL下载器

网友D:
是不是焊接出现了问题?

网友D:
不知道BSL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E:
程序下载能够成功吗?

网友E:
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吗?外接电源检查一下。

网友F:
芯片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