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谁用过BQ76pl36这个芯片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m32与BQ76PL536 spi通信不成功,请问有些什么原因,我硬件SPI,模拟SPI都试过,读到的值要么就是OX00,要么就是0Xff。  还有请问你们初始化了那些地方 ,以及那个BQ76PL536上进行SPI怎么读的,怎么写的,我是按照他手册上的那种格式来进行读写的,但是结果就是0X00或者0XFF
请指教

网友A(2017-03-09):
来看看,学习学习,遇到客户好交流

楼主:
就是基于这个例程改的,但是通信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基于这个例程改的,但是通信不成功

Saleae 逻辑分析仪DIY

建议去淘只逻辑分析仪,30来元,可事半功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3.nybiFS&id=536869474026&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C(2019-04-24):
引用 楼主:
就是基于这个例程改的,但是通信不成功

楼主,问下你之前用过的BQ76PL536与STM32的SPI通信成功了吗
?之前通信不成功找到原因了吗?需要帮助,请联系QQ82002502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