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中一台福禄克FLUKE-15B万用表坏了

楼主(2017-03-09):
该表外观完好,开机不显示。基本测试了下,开机电流8A左右,感觉基本是主芯片烧坏了。网上查询了下,也反应可能是主芯片烧坏了,更换主芯片就会好了。芯片型号是FS9721-LP3。但是主板上是软封装的不好取芯片,或者更换后还需校准,目前如何是好??
1,该表挺贵的 不舍得放那。
2,看到网上二手市场有卖主板的  可以直接换主板,又恐二手主板有问题
3,冒风险更换主芯片。肯定存在校准问题。
4,找专业人士维修,成本很高。
5,只有养灰了。

网友A:
重买一个吧。。哪有多贵啊。。。。你买一个芯片加运费都要十元以上了。万一一次没焊成功,那花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买一个吧。。哪有多贵啊。。。。你买一个芯片加运费都要十元以上了。万一一次没焊成功,那花更多。。。 ...

那就养灰吧!!!想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