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8S的AD转换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03-09):
想实现一个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候,直接软件给它停止工作。
我试过两种接法都失败了。
1》电源接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到AD引脚上,但得到的值一直到都是5V,本来电池只有4V左右的

2》在 1 的基础上再加一个10的电阻接地分压,这时候测到的值一直都是2.5V,无论是用3V左右的电池还是4V左右的电池,结果都一样

我的代码在测电位器(可调电压)的时候的AD转换时完全没问题的。可以测得很近准的AD值。
啊啊啊 !!!求指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是否直接由电池供电?而且你的AD参考源就是VCC?
如果符合以上两点,那么确实就是你所描述的现象
你改变其中一个条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STM8的工作电压是从哪里来的?AD基准电压(如果有的话)又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压怎么算的;
可能算法上有问题吧;

你的AD参考电压也一直跟着变的吧?

网友D:
看看计算公式:
         (2^AD位数) / 基准电压 =  采样结果 / AD输入电压
  =>  采样结果 = AD输入电压 * (2^AD位数) / 基准电压

网友E:
AD输入电压和基准电压都接到锂电池上,那这两者相等,最后的结果就是:采样结果=2^AD位数。采样结果一下就固定了,变得跟电压无关。

网友F:
这个参考电压怎么弄的

网友F:
msp430有个SVC功能。

网友G:
你把参考电压当成5v了,参考电压是vdd才对,你可以测一个固定号压,如vcap脚电压1.8v来算出vd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