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17-03-09):
怎么用msp430g2553将接收到的100k波特率的数据以115.2k波特率发送出去

就是用g2553做一个转化 这是我现在的代码 我想知道怎么写更改波特率的代码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UCA0CTL1 |= UCSWRST;         // USCI_A0 进入软件复位状态
        UCA0CTL1 |= UCSSEL_2;        //时钟源选择 SMCLK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置 DCO 频率为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DIR |= BIT0;
        UCA0BR0 = 0x0a;              //时钟源 1MHz 时波特率为100,000
        UCA0BR1 = 0x00;              //时钟源 1MHz 时波特率为100,000
        UCA0MCTL = UCBRS0;           //小数分频器
        UCA0CTL1 &= ~UCSWRST;        //初始化 USCI_A0 状态机
        IE2 |= UCA0RXIE;             //使能 USCI_A0 接收中断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接收中断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 !(IFG2&UCA0TXIFG) );    //确保发送缓冲区准备好
        P1OUT ^= BIT0;    //接收指示灯状态改变
        UCA0TXBUF = UCA0RXBUF;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网友A:
如果都是串口,那么先存储,然后更改波特率设置后再转发,要求存储空间能满足,片内不够扩片外

网友B:
如果一个是串口,另一个是其它,那倒是可以接收后立刻转发,只需要一个字节的临时存储。

网友C:
不可以使用两个串口吗

网友D:
G2553只有一个硬件UART,你怎么能让它工作在两个不同的波特率下呢

网友E:
这个100K的波特率怎么配置的?

网友E:
115200不能配置出来,时钟信号有问题。

网友F:
这个最大的波特率应该不是115200的。

网友F:
你的100Khz的波特率是怎么调试出来的?

网友G:
定时器模拟串口不能够到115200

网友G:
可以通过9600的波特率下载相关程序。

网友H:
g2553只能定时器模拟串口。

网友H:
如果使用定时器模拟11520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存在问题

网友I:
波特率能够到115200?

网友I:
这个波特率存在问题,减小波特率试试。

网友J:
这个能够到100K的数据吗

网友J:
定时器模拟的串口,修改115200试试,一般都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