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转3.3V的电路

楼主(2017-03-09):
这是在omapl138的原理图上看的,不知道中间这个器件是什么,而且这里的nopop又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网友A:
3.3V电压芯片

网友A:
AMS1117-3.3

网友B:
这个具体不知道什么器件   从引脚上确实像1117-3.3这种LDO

网友B:
nopop  应该是NC的意思   不焊接

网友C:
这个不就是3.3v的转换芯片么

网友C:
AMS117就可以。

网友D:
这个就是AMS1117

网友D:
你这个芯片有什么要求么?LDO?

网友E:
这就是LDO线性电源芯片。

网友E:
看着应该是AMS1117的封装,有一个额外的电源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着应该是AMS1117的封装,有一个额外的电源输出。

这个转换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芯片有什么要求么?LDO?

推荐使用LM2596

网友G:
就是直接的3.3V的芯片。

网友G:
如果对转换效率没有要求,可以直接使用AMS117

网友H:
OP表示此电阻或者电容在PCB中可以焊接,也可以不焊接,可在调试过程中确定

网友H:
no put on position = 不置件安装,调试电路后按需求而定

网友I:
是NOP/OP吧?

网友I:
NOP表示不选择此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J:
这个就是一个LDO的电路。

网友J:
omapl138使用LDO干扰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