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长距离无线感应充电技术

楼主(2017-03-09):
目前我们的无线感应充电距离很短,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如能做到1.5-2米距离300-500mA电流的感应充电就非常完美了,希望大神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如能做到1.5-2米距离300-500mA电流的感应充电就非常完美了”
那个成本和效率,是你无法承受的。

网友B:
有一种方案,用光,光伏面板和发光的灯泡

网友C:
用光,光伏面板和发光的灯泡

从得到的电能和耗费的电能计算,效率大概能有百分之一、二

网友D:
在无线电发展的初期,人们就已经对长距离无线能量传输做了实验,到现在没有一点的实际应用,说明它不行,楼主也别操那个心了。除非楼主发现一种新介质,-------  可以不发散地传输介质。

网友E:
微波可以

网友F:
使用微波传输能量,其成本和效率仍无法为普通用户接受。
而且,少量微波泄漏出来,那可就是个微波炉。轻者使人体皮肤发热发红,重了就是烧烤。

网友G:
民用产品的话没必要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G:
基于成本与效益的增和考虑的,,非必要情况下,在目前技术基础上,先解决短距离的无线充电问题的

网友H:
这么大功率?

网友H:
以前用的XDK400也就是十多cm

网友I:
这个需要多大线圈才行

网友I:
太高的功率需要内芯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需要多大功率才行

网友:
TI有相关的无线传输技术。

网友:
这么远距离不可能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即使有内部铜棍也解决不了这么大。

网友J:
TI的无线充电技术也到不了的。

网友J:
现在最大也就是做到10cm左右吧。

网友K:
这个技术上是可以实现了吧,,现在?

网友K:
这个最主要的是考虑安全性跟稳定性的

网友L:
这个技术是值得多研究的,

网友L:
关键在于推广应用的,,所以必须是安全可靠的

网友M:
2m的距离的非常远了,,传输效率的是一个瓶颈的

网友M:
若作为民用的话,,半米的距离的也是OK的,关键点像楼上各位所说的,,稳定性与安全性的

网友M:
也是,,我们在享受方便快捷的同时更要注重安全性的

网友N:
楼上说的是,,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的

网友N:
一般来说在技术实现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大不了就是传输效率的问题的

网友O:
一般都是小功率无线充电

网友O:
在的充电距离是2-8MM的样子

网友P:
现在是距离远的话,转换效率的肯定是不高

网友Q:
很是期待这个技术的推广应用的

网友Q:
民用的手机无线充电技术的见到有介绍的,,不过还没正式推广的

网友R:
要做到2m左右的感应充电距离的哥哥方面的都必须满足的,,首先是材料选择上就比较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