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比较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09):
msp430G2412没有A/D,怎样用片内的比较器来实现电池低压报警
使用MSP430G2412单片机,直接用3.6V电池供电,为了实现长时间待机,想用片内的比较器来实现电池的低压报警。想要电池电压低于2.5V时报警。总是弄不好,各位大侠来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搞个2.5V的基准,使用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电阻对电源电压进行分压后和电池分压后的电压比较

网友C:
slope  A/D??还没用过,怎样用呢

网友D:
可以搜索一下斜坡AD的资料了解一下,TI也有这方面的文档

网友E:
靠pwm和比较器实现的,pwm输出到低通,得到稳定电压,接一个端。和电池比较

网友F:
使用SVS实现低电压报警。

网友F:
如果参考电压固定,能够直接ADC采样。

网友G:
这个实现不了低电压报警。

网友G:
除非使用标准的DCDC作为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