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二次Boot问题

楼主(2017-03-09):
自行编写的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在CCS3.3开发环境下通过连接仿真器可以将FLASH中的用户程序搬移到DSP的RAM中并能保证其正确运行。但是,当我将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烧写到FLASH中,想利用C5509A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先完成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的加载,然后再完成用户程序的加载时出问题了,程序加载后只能执行一部分,另外DSP与FLASH是通过EMIF进行连接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困扰很久了,希望有人可以指教

网友A:
5509加载的细节我不清楚,不过原理基本都一样,楼主确认一下你的pageload镜像格式是不是5509 rbl可以识别的,加载方式有没有和镜像格式匹配

网友B:
pageload加载的地址会不会覆盖rbl的栈空间

网友C:
一点点的排查确认吧,玩bootloader必须要对器件的加载引导比较熟悉

网友D:
主要还是看看能否匹配

网友E:
堆栈过大会不会影响二次boot??

网友:
堆栈过大是什么意思呢,二次加载程序的堆栈大小如何设置?

网友F:
二次引导在外扩flash这种里面很需要

网友G:
没有修改过BootLoader

网友G:
spi可以将程序下载flash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