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反馈电压与跟随器

楼主(2017-03-09):
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源,能够正常输出,但负载调整率比较高,本人猜想应该是反馈不稳所致(用的是2个电阻分压反馈)。于是有人建议反馈电压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于是加了跟随器后,输出电压从36跳到了110。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反馈网络的传输特性,会影响电路稳定的。

网友B:
“但负载调整率比较高”,是芯片内部集成的这个运放外部元件参数不合适。

网友C:
“输出电压从36跳到了110”,可能是附加的运放(跟随器)输出不正确,或者联接错误

网友D:
用 “ 负载调整率 ” 来表达输出电压的可调问题是不恰当的,对于电源,“负载调整率”是它的一个指标。

既然不加缓冲时能正常工作,再加个跟随器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E:
输出电压变化较大,或者负载变化较大时,需要分别在不同状态对放大器作补偿,这样才能使电路工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