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5008降压问题

楼主(2017-03-09):
LM5008怎么从48V降压至3.3V,电感 电容怎么设置?

网友A:
推荐 让 TI 的 Webench 帮你的忙吧

网友B:
参考楼上的电路,另外针对你的输出电流,官方的手册应该有公式可以选择电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荐 让 TI 的 Webench 帮你的忙吧

这么 Webench厉害呢。

网友C:
手册里面也有这个设计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 让 TI 的 Webench 帮你的忙吧

版主果然精通TI的各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也有这个设计电路吧。

不如使用LM2596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果然精通TI的各个软件。

谢谢夸奖
2596 体积大, 开关频率低, 电感体积大. 性能并不好哦

网友E:
根据手册里面进行计算。

网友E:
LM5008与TPS54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