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楼主(2017-03-09):
PC串口接收到ID读卡器输出232格式的16进制数据是:67 97  E6  A6  E9  89  36  1A  F2  CA  00,ID卡片上印的卡号是:0015364764,这个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呢?

网友A:
没看出这两组数据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一般RFID上的ID号都是十进制,串口收到的是十六进制,但你的这两组数据完全没有联系啊!
这种都是有协议的吧,只能根据协议去解

网友C:
波特率搞错了把